线性电源三继电器输入8档电压切换的驱动电路是否相符

楼主(2021-06-19):
谁有线性电源三继电器输入8档电压切换的驱动电路或方法。
最近在玩线性可调电源,朋友给的国睿安泰信APS3005D,修复后总觉得调整管功耗吓人。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905&extra=page%3D1
然后又去测试了手上原来的2007年杭州余杭四岭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WYL302线性可调恒压恒流电源。
发现这个机器的变压器次级由三个继电器组成输入切换,基本上每4V就切换一次输入电压,这样调整管功耗可以大大降低,且它设计输出是2.5A,所以连风扇都没有用,静音电源。变压器EI-96*40。对于30V2.5A输出,又是8档次级切换,满载时调整管压差始终可以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实测在4.5V-10V间),大大提升了效率,真和现在市场上的不好比。
继电器8档切换逻辑,我整理出来了如下图,但是驱动电路想跑清楚比较困难,寻求谁手上有同类的三继电器切换驱动电路,谢谢。继电器共7次动作,分别发生在电源DC输出为:4.2V  7.9V  12.1V  15.6V  19.5V  23.2V  27.3V。

补充:终于找到一个三组8档的切换电路,如下图,图上红色的 A B C 为我标注,粗略分析下,好象差不多可以实现我上图这个继电器的切换逻辑。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弄个8脚单片机来管这事应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8脚单片机来管这事应该比较方便

不会玩单片机啊。下星期上班后,再去看看原电源中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今天测试完,弄清继电器的切换逻辑同事们都下班走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玩单片机啊。下星期上班后,再去看看原电源中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今天测试完,弄清继电器的切 ...

常见的是用324比较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是用324比较器实现

有可能,印象中瞄了一眼,是一个双排十几个脚的IC,但没有去仔细看。不知大神手上有没有同类的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印象中瞄了一眼,是一个双排十几个脚的IC,但没有去仔细看。不知大神手上有没有同类的驱动电路? ...

没研究过那个电路,我这厂里有一台电流不可调的3005都懒的修,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废旧万用表拨盘设计一个8档旋钮开关控制继电器切换电压,PCB自己设计然后论坛的5元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废旧万用表拨盘设计一个8档旋钮开关控制继电器切换电压,PCB自己设计然后论坛的5元打板? ...

电源是正常的,所以不是想怎么做,是想弄懂怎么来驱动这三个继电器在不同DC输出电压时的动作,除非化时间去仔细跑原机电路。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三组8档的切换电路,如下图,图上红色的 A B C 为我标注,粗略分析下,好象差不多可以实现我上图这个继电器的切换逻辑。各位大神也帮忙看看是否符合

楼主:
谢谢,但是你这个是7个状态,我那个是8个状态。
且变压器线圈电压差别较大,所以三个继电器的动作逻辑也不完全相同。

楼主:
通过Multisim 14.0仿真实验,主楼及9楼的电路可以满足的我切换要求。
在Multisim 14.0中实际用的数据如附图,其中图上的运放正反馈下偏置电阻,我用的很小,目的是降低回差,以便在仿真中仔细调整切换点位。实际使用中,可以增大到几K,增加继电器动作回差。

补充内容 (2021-8-18 01:50):
控制电路截屏的清楚度差,一些电路接点看不到小园点。在下面17楼重新放个清晰些的。

网友C(2021-08-16):
引用 楼主:
通过Multisim 14.0仿真实验,主楼及9楼的电路可以满足的我切换要求。
在Multisim 14.0中实际用的数据如附图 ...

大咖,你这个8档电路参数怎么计算呀?

网友:
有用,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咖,你这个8档电路参数怎么计算呀?

我没计算,用仿真电路,换电阻值调试,看继电器动作电压。

网友C:
好的,谢谢了,我也仿真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了,我也仿真弄下

12楼的控制电路不清晰,一些电路连接点的小园点看不到了,重新弄个清晰点的。

网友C:
谢谢楼主,还有个问题是,这里为什么用运放来做比较?不应该用比较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还有个问题是,这里为什么用运放来做比较?不应该用比较器么? ...

比较器,也可以,但是要驱动三极管,需要在比较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比较器大多是集电极单极性输出)。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还有个问题是,这里为什么用运放来做比较?不应该用比较器么? ...

用正负15V供电有点高,改成正负12V。每档切换级差为4V(即输出电压在4,8,12,16,20,24,28V时切换)的电阻值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