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变压器点焊机控制板坏了,求各位高手帮分析分析

楼主(2021-06-19):
一块这个控制板.上电正常亮红灯
踩踏板也可以亮绿灯.感觉控制部分没什么问题
就是后端输出不了.
已经替换了BTA100-800B 故障一样
现在不知道怎么测试了,求各位给点测量方法。改测哪里?另外一个问题
如图的零件是个什么原件啊?

测这里正反都是无穷大。电路板上印刷0 ,我直接飞线过去,也没能修好。

网友A:
一楼说的对的    光耦挂了也会导致不工作   你可以试试带皮的绝缘线两头 短接靠可控硅那端光耦的脚  看看可控硅是不是会导通  可以使用灯泡代替变压器来测试  注意安全 小心提神醒脑

网友B:
  剑头所指的双向触发二极管、类似db3的器件、正常用表欧姆挡测试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剑头所指的双向触发二极管、类似db3的器件、正常用表欧姆挡测试无穷大、。 ...

哦.我一开始以为是个二极管.长得真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的对的    光耦挂了也会导致不工作   你可以试试带皮的绝缘线两头 短接靠可控硅那端光耦的脚  看看可 ...

是,现在就在怀疑光耦了,光耦12脚没有压降了,已经买了光耦在路上了. 到了对比一下, 有个60w的灯泡不知道带的动不.感谢提醒

楼主:
结贴了,换了光耦,修好了,然后发现  焊笔压接补位氧化,虚接,也会造成无法焊接,后重新压接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