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RS485全双工通讯,为什么连接成功后通信超时?

楼主(2021-06-19):
485全双工,连接串口后,左右很快双击下发命令数据,设备modbus地址设备号就可以获取,参数设置也成功为什么连接上位机软件就通信超时!

网友:
没硬件图、又没程序源码,no talk

网友:
485通信如何全双工?用两块485芯片?

网友:
485的一般接法是半双工,全双工需要两对差分线。
上电路图和通信部分源码吧,不然没法分析

网友(2021-10-12):
485只能半双工吧。422才能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