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的手电钻有股焦臭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19):
博世的手电钻老爸用了一年了,现在就是启动工作时,钻速低的时候那个声音比较刺耳,难听,感觉卡卡的,然后电钻里面股焦臭味,我拆开看感觉看起来都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

为什么这个红色白色电线要绕一个金属环啊?知道为什么嘛?

碳刷我撬出来看了下还是有碳刷的

博世产品做工还是满好的

把碳刷换了一个方向,没有磨损的那边放上去,还是电机转动还是有些刺耳的声音

该擦擦的都擦了,也不知道哪里问题,反正工作是能工作,就算转速低时噪音很刺耳,很像是碳刷附近发出的声音,然后吹出来的风有股焦臭味。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碳刷需要换新的了。碳刷磨损了1/3就应该换新!

网友B:
可能是发热严重 线圈烘烤绝缘漆或者绝缘片或者纸的味道。
是开机就有味 还是用一会才有呢?

网友C:
齿轮是不是需要加黄油了

网友D:
1、绕磁环是为了减少电钻对电网的干扰。
2、齿轮上面的润滑脂好像干了,应该加点了。
3、转动卡顿可能是转子匝间短路,需要换转子,看看转动的时候碳刷打火厉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发热严重 线圈烘烤绝缘漆或者绝缘片或者纸的味道。
是开机就有味 还是用一会才有呢? ...

电机转动,风吹出来有气味,有点点胶臭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是不是需要加黄油了

齿轮那里看着还挺多黄油的,甩在内部机壳上,这样也要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绕磁环是为了减少电钻对电网的干扰。
2、齿轮上面的润滑脂好像干了,应该加点了。
3、转动卡顿可能是转 ...

就算我新的锂电的手电钻工作时也有火花,这个火花也蛮大的。

网友E:
一般是电刷那里出来的焦臭味,负载大,电机转速低,环火了就容易出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碳刷需要换新的了。碳刷磨损了1/3就应该换新!

具体磨损多少不知道,看着有挺多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电刷那里出来的焦臭味,负载大,电机转速低,环火了就容易出味道

碳刷那里确实容易冒火?碳刷好像使用都会有冒火吧,还是说一直冒火的碳刷算不行了?

网友D:
碳刷不贵,可以先换碳刷磨看看,还有问题的话测测转子匝间电阻是否一致,相邻两个换向器铜片慢慢测,比如测完1和2,然后测2和3,以此类推,我以前的电磨打火严重,转动卡顿,用此方法测量发现是转子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刷不贵,可以先换碳刷磨看看,还有问题的话测测转子匝间电阻是否一致,相邻两个换向器铜片慢慢测,比如测 ...

短路的话是不是不能正常工作了,我这个能正常工作,就算工作时吹出来的风有臭味,低速转动噪音难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刷那里确实容易冒火?碳刷好像使用都会有冒火吧,还是说一直冒火的碳刷算不行了? ...

火花很大、环火、蓝火检查转子是否短路
震动很大,转动有咔咔声检查轴承和外壳固定是否移位导致扫膛

网友F:
有气味  要么是碳刷接近接触不到了 打火导致换向器高温    要么是轴承坏了导致走外沿了(轴承外圈因为轴承卡住./转动不良 和壳体之间打滑摩擦)   还有就是手按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G:
电机后轴承锈住了吧,看外圈,有一到光滑磨痕。换掉试试看

网友:
转子拿出来检查下轴承  扫堂也会有臭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后轴承锈住了吧,看外圈,有一到光滑磨痕。换掉试试看

好像没有生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气味  要么是碳刷接近接触不到了 打火导致换向器高温    要么是轴承坏了导致走外沿了(轴承外圈因为轴承 ...

不知道呢,不知道能不能电机上喷点wd40

网友:
拆都i拆了,看看各个轴承是不是灵活,有没有转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