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楼主(2021-06-19):
买了图片中的一个转换器,本来以为是dc输入降压的,到货一看是ac输入的,特来问一下可以输入dc降压吗

网友:
净扯,标签打错了。这本来就是个dc-dc降压,没有整流的,ac进去会完蛋。典型的非隔离384x降压方案

楼主:
拆开内部

网友:
输入端:加一整流桥和滤波电路即可。或选择适配电压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
我猜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黑红黄的不就是电动自行车用的12V直流转换器???

网友:
这本来就是DC输入的,输入48~72V直流电压。

网友:
3根线啊!看清楚了加DC输入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打字错误,你应该给个反面照片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导

网友:
就算是AC-DC的转换器,只要电压在允许的范围内,输入DC也是可以的。楼主的这个,你输入36-90V的直流电,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
DC直接进去,不是直接短路了么

网友:
DC进去了

网友:
DC-DC可以改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