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福特LED 大灯

楼主(2021-06-19):
周末空闲,拆个福特LED 大灯玩玩~

楼主:
开拆了~ LDE驱动板~

楼主:
壳体分开了,里面做工蛮好的!

网友:
拆得仔细,,说得,,,,不详细

网友:
就这,灯珠都没看见,只拆了一半呀

楼主:
各位看官,后续来了~

楼主:
近光灯,带转向随动的,带风扇散热。大牌法莱奥的,做工可以的。

楼主:
远光灯,带铝合金散热块。有能力的可以改在电动车上,怼远光狗~

楼主:
还有日间行车灯,灯板下有铝板散热,做工蛮好的。
我自己配个恒流电源,改了一个做照明,用着还可以~

网友A:
带转向随动功能的锐界的LED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转向随动功能的锐界的LED灯吧?

是的,高配的灯~

网友:
好灯第一品牌

网友:
这种原厂LED功率大,散热好。老车上LED要么功率低,要么散热不好,麻烦

网友B:
每当看到这些原厂LED拆灯的文章.我就感叹自己当初怎么那么傻,买一个后装的LED.无论它号称风扇多么强,芯片如何牛逼.都躲不过散热不良的硬伤.改装还是氙气灯来得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当看到这些原厂LED拆灯的文章.我就感叹自己当初怎么那么傻,买一个后装的LED.无论它号称风扇多么强,芯片如 ...

现在改装的led 都是,我测过,散热太差了。室温15度,开放环境,散热器表面都近80度了,我都不敢装车了

网友C:
请教下这方面的砖家,为什么这类原车灯的led灯板,到驱动之间至少5,6根线,是每个led单独驱动吗?后配驱动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方面的砖家,为什么这类原车灯的led灯板,到驱动之间至少5,6根线,是每个led单独驱动吗?后配驱动 ...

一般都是串联的,灯板上还有NTC测温电阻

网友:
一看就是锐界是

网友:
led只能用原厂,散热才有保证,这个是哪里坏了呢?貌似不撞破不容易坏吧

网友:
现在国内led吹的天花乱坠,一个灯珠做到50-60w怎么可能受得了,海拉没了利润,都没人改了,其实海拉的性价比才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