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 这个保护板怎么了

楼主(2021-06-19):
电池组电压18v 不按开关 量是18v
一启动开关 mos官就断开 无输出
g脚一直是0v
有个单片机控制
单片机的5v 供电ok
求维修思路

网友A:
P+.P-量测18V。装机按开关P+.P-无输出?真奇怪,你装电动工具后怎么测量?

网友B:
不是电池就是电机

网友:
先排除电芯不良 状态像欠压 过流保护

网友:
量下每节电芯电压,电池保护一般都是某节电芯电压低引起的,另外5串电池18V时差不多放完电了,先充电试试

网友C:
跨过保护板 能不能工作      跨过保护板直接供电试试     电池不好了会因为启动之后某一串电池电压太低保护     保护板关断情况下测量的也是有电压的 只是带不了负载 仅仅只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量测18V。装机按开关P+.P-无输出?真奇怪,你装电动工具后怎么测量?

用鳄鱼夹连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池就是电机

电机ok的其他电池没问题
电芯也没问题
跨过保护板直接接电机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过保护板 能不能工作      跨过保护板直接供电试试     电池不好了会因为启动之后某一串电池电压太低保护 ...

跨过保护板 电机正常工作
不接开关的时候 n沟道mos的g 应该是高电瓶
但是量出来是低电瓶 而且还是导通的 比较奇怪

网友D:
八成还是保护板本身的问题。保护板这东西,说皮实也皮实,几十安培电流也烧不坏,说娇气也娇气,某些偶然因素就会坏掉,我的两个牧田款保护板,因为充电口短了一下路,就充不了电了(从输出端还是可以充的),不敢用了,因为不知道那么多功能有哪些也会失效,个人也没条件测试各项功能,要是由于保护板某些功能失效而导致电芯损坏就划不来了。论坛那么多能人,也没见到修好保护板的例子,国产的保护板也不贵,应该多买几个备用,免得耽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八成还是保护板本身的问题。保护板这东西,说皮实也皮实,几十安培电流也烧不坏,说娇气也娇气,某些偶然因 ...

谢谢,这是打黑买了4个
发现毛病都一样,点心都ok
板子一开开关电压就不输出
不行就 移植一下
这个板子还不错,带电量显示,做工也行
不修一下可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鳄鱼夹连过去的

估计是保护板异常,得量测一下上面Q管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保护板异常,得量测一下上面Q管零件。

q管有测量的技巧吗?谢谢

楼主:
好像是单片机坏了
找到了控制几个大mos管的g脚连接的单片机管脚
那个脚 输出是0v

网友(2021-07-23):
四个一样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了,十有八九这个板子要匹配机器,不只是接正负极就能输出的

网友(2021-09-15):
引用 网友A:
P+.P-量测18V。装机按开关P+.P-无输出?真奇怪,你装电动工具后怎么测量?

飞机几十吨,还能飞上天,你说奇怪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