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HC-2010 宝仕电磁炉小修

楼主(2021-06-19):
拍下,清明节回老家顺便小修,已经有N年历史,还正在服役宝仕电磁炉。

伊拉克成色

当年质量,做工真不错。

面板好似也是进口。

插头电流大,烧糊过,换过的电源线。线盘肯定是纯铜盘了。

灰都懒清理,历史悠久。

没留意IGBT是不是双管。

启动用的变压器很少了。

第一次换的按键

没什么技术,今次全部换按键

只是用“加热”会出现E3故障,好似是锅底温度过高(传感器故障?故障未处理)。其它按键工作正常。

网友:
接线头是锡焊的 还不错 应该铜线盘

网友A:
宝仕 故障码:
E1 无锅
E2 电压高(高于252V)
E3 电压低(低于175V)
E4 锅底温度过高(高宇280°)
E5 温度传感器断路或短路
R6 功率管过温保护

网友:
这个是最早的电磁炉,那时还没TGJL.

网友:
家里的美的外观完全 一样,正常服役中,但那时的芯片全是进口货

网友:
邻居送来一个美的的电磁炉,开机滴滴滴报警不加热,还在研究,也更换了几个按键,全是进水坏的

网友:
按钮板子芯片是分立元件太少见了,一看就知道是老货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宝士的电磁炉,功率是1800W的。当年在永乐买的,天天都在用,应该有用了20年了吧。前阵子坏了,拆机发现烧保险,最终更换了电容,桥堆和功率管维修好了。

网友:
居然是永乐买的啊?一看就知道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宝仕 故障码:
E1 无锅
E2 电压高(高于252V)

感谢提供故障码,我都忘记显示E3或是E4了,有可能是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