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OSE拆解:拆个废品站换来的共享单车锁。

楼主(2021-06-20):
去废品站卖废品。顺便扫了一圈,发现这个玩意了。

开始有点担心被查水表,后来想想,在废品站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好像没什么问题。
而且,拆下来以后估计电池也应该没电了。于是用几十个矿泉水瓶换回来了。
被暴力拆下来的。

看上去应该是角磨机切的。

这玩意超有分量。外壳应该是铝的。几十个瓶子好像不亏。

刚开始以为是梅花带凸起的螺丝。仔细一看是五角中间带凸起的。

没有专用工具,不过我平口的螺丝刀很多,找个差不多的卡住一个边就能拧开了。
设计这螺丝的人是不是没想到

拆开后的样子。黑漆漆一堆。。。

防水做的相当到位。

两个位置检测开关和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推动锁舌。

不知道是哪家的。
上面这个黑色的小盒子是独立的,可以拆下来。

连接小盒子的排针。

底座一整块硅胶防水垫。

小盒子里面有块电路板。

拆下来看是个GPS天线。

撬开屏蔽盖。

UBX-G7020 GPS/GNSS芯片。

锁体里的黑盒子。

拆了看看里面是啥东东。

壳子周围一样有防水垫。

一共两个印刷天线。有一个拆的时候把线扯断了。

压电陶瓷片

电路板个头不大。

另一面。

SIM卡一张。

SIM800L 四频GSM/GPRS模块。

BQ25895锂电池管理IC。

N51822蓝牙。

STM32F103 单片机。

这个不知道是啥。。。

不认识。。。

5800mah电池。测了下,电压0V。看来保护板关断了。

扒皮,里面两块1040580的聚合物。

直接测电芯电压3.3V左右。看来还能用。

两个微动开关还是防水的。

减速电机。估计就是个N10减速电机,外面套了个塑料壳,然后里面封了胶。

等下次卖废品,把外壳再卖给废品站

网友:
共享单车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不单单是圈钱

网友:
下次卖废品,把外壳再卖给废品站
我最近也挺喜欢卖废品的

网友:
然后卖外壳的时候刚好警察在查废品站,你就送上门了

网友:
能拧是能拧,就是螺丝刀和螺丝不同心,强迫症为啥这时候不强迫了

网友:
有电池,赚了

网友A:
现在的stm32 比今年过年时候的肉都贵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位仁兄,想做一组电动车锂电池,
就每天去搞一个共享单车,骑到偏僻角落,然后单车信号就消失了。
单车运营发现该仁兄 最近骑过的单车都掉线了,
就bj,十分容易就带到该仁兄,十几辆单车吧,运营给出的损失是1999元,
判刑大概是1年。 印象深刻。每辆里边2节18650, 一组电池也就60节吧,
电池还没凑全,就得到 ,结果就判x 赔c损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tm32 比今年过年时候的肉都贵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位仁兄,想做一组电动车锂电池,

他应该拆里面的单片机,更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tm32 比今年过年时候的肉都贵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位仁兄,想做一组电动车锂电池,

这种都是脑子有坑的,直接去废品站找的更安全,我们这还有那种直接扔在偏僻处没人管的,有次看到几十辆...

网友:
现在出新版了,不是这种锁舌的

网友:
我看看就挺好的不去废品站了

网友:
这个这边好多 堆成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tm32 比今年过年时候的肉都贵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位仁兄,想做一组电动车锂电池,

这种人,该被抓。他这就是盗窃!

网友:
雪姐姐废品真多,是不是你拆坏的东西变废品了啊

网友:
1、SIM卡插手机上能用吗
2、这电池咋充电的?车前框里面的太阳能板还是骑行的人脚蹬发电?

网友:
一只锁头都用上了高科技。。。。。

网友:
家里的纸壳、塑料瓶什么的都攒着给翻垃圾箱的大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stm32 比今年过年时候的肉都贵了。

前两天有个新闻,有位仁兄,想做一组电动车锂电池,

只能说这仁兄不够聪明

网友:
摩拜单车早就停运了,所以这个随便拆也没人管

网友:
这次收获不错,电池、减速电机都能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