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研究了一晚,降低红外摄像头红外灯开启光度。

楼主(2021-06-20):
前言。。街灯很光亮。。不开启红外彩色很清晰。。所以要改一下。。街灯没电的时候还会开启红外。

LED控制芯片 PT4115

电路图。。工作原理。。光感从1K到2M 范围很大。。12V通过光感导通8050.。输出低电平。
当光感电阻增大。。导致8050不能导通。。输出高电平从而控制LED灯光度。继而控制日夜镜头切换。
只要光感并联合适得电阻从而控制想得到得开启光度。。。经测试这里并了330k....

测试的电阻。。

最后修改。。并联了330K

全图

完毕。。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通过软件调节

网友:
新的都没有光敏电阻了,都是软光敏的了,软件凭画面判断

网友A:
全彩版的补光灯可以通过软件调节的啊,我买的萤石云C3W就可以,环境光线好补光灯就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彩版的补光灯可以通过软件调节的啊,我买的萤石云C3W就可以,环境光线好补光灯就不亮 ...

既可以控制是否补光而且还能调节照度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可以控制是否补光而且还能调节照度大小

这是设置界面,可以关闭和调节补光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置界面,可以关闭和调节补光亮度

设置到红外就不能调节了,只能调节全彩的补光灯,红外LED亮度调不了

楼主:
看电路图就知道了,我这个是不能通过软件挖制的。
控制方式只是通过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