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霸王语音之星SB96电脑学习机更换全套进口电容

楼主(2021-06-20):
1996年至今已25年,SB96还是运行的杠杠滴。
之前改装RGB-FC还有多余的进口松下电解电容,一会功夫把SB96的原机老电容替换一下,争取再战25年。
替换后感觉画面输出稳定了,可能是错觉。
分享几张照片,欢迎免费欣赏。

1.拆机开搞前留念,搞坏了就没得玩了

2.一把十字小螺丝刀就可拆开机器

3.一会功夫拆换完成,老机换好新催化剂

4.供电部分特写照

5.核心部分特写照

6.装回主板进行冒烟测试,一次点亮运转稳定持久。

7.啊嗷 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学英语 用词霸 走遍天下都不怕

网友:
那时候就有wps了啊,我是最近几年才用……………………

网友A:
小霸王是AV输出,显示器是VGA输入,两者间有个转换器?或者你的显示器用多功能驱动板DIY成了电视?

网友:
估计人生第一次坑爹就是这东西了,以学习电脑的名义买回了台游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霸王是AV输出,显示器是VGA输入,两者间有个转换器?或者你的显示器用多功能驱动板DIY成了电视? ...

是的,20块钱搞个这个就行了,要不还得配个电视机。

网友B:
换成CRT电视机才有内味儿

网友:
这个主板有没有改n制的焊盘或者跳线

网友:
当年学电脑大多从这个开始,居然还保存这么好,赞

网友:
薄膜键盘的?那个时候不都是机械键盘?

网友C:
这电容不换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不换也没事

不换画面抖动了,换了画面之后稳得一批!

网友:
也有一台相近的,还能亮屏跑卡带。如果哪天画面抖了也换电容。

楼主(2021-08-05):
引用 网友B:
换成CRT电视机才有内味儿

CRT有哇,sony小彩电,sony彩监都有的哈,平时跟电脑一起用液晶显示器方便一些而已,CRT老古董太笨重,接线换来换去也麻烦。

网友(2024-05-28):
这个我也是当年坑了一次爹,求着妈妈给我买了,然后回家一顿毒打。现在看来都是满满的回忆,不过也不算没用吧,后来还买了一个学习卡,LOGO语言的。现在也是从事计算机行业,真正对这玩意感兴趣的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网友:
我弄了个松下显像管的监视器,接到FC上,没找到小时候的感觉,不如我自制的街机有味道,用的巴图赛拉系统,800*600的低分屏,加上滤镜,非常好

网友:
那个时代不应该是机械键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