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00V 60Hz变压变频电源

楼主(2021-06-20):
之前因为啥都不懂,从日本雅虎拍卖和美国eBay买了不少100V 60Hz和120V 60Hz的灯和镇流器,然后在国内用变压器降到100V和120V电压直接用,但是频率还是50Hz没变,出现了各种奇葩问题。比如100V 60Hz和120V 60Hz的RS高功率因数高漏磁自耦升压变压器快速启动型电感镇流器点不亮灯管,频率过低二次侧线圈输出电压也会过低,灯管闪烁工作不稳定,接T8 36W灯管不动作;100V 60Hz的扼流圈型电感镇流器发热严重,过流严重,损耗功率也严重,还会产生异味;118V 60Hz的美国一拖二超前滞后高功率因数启辉器预热启动高漏磁自耦升压变压器型电感镇流器,滞后侧灯管过流,超前侧(有电容器)无法启动T8 36W灯管,只能启动T12 40W灯管,也是过流发热严重产生异味;100V 60Hz的电感镇流器节能灯,发热严重,过流严重,损耗严重,产生异味,这种节能灯在50Hz下过流格外离谱。参数为100V 60Hz 13W 0.23A,在50Hz下实测参数为22W 0.4A;额定参数100V 60Hz 17W 0.3A,在50Hz下过流相对还算正常,23W 0.45A,但是也产生异味。前几天刚买了一个变压变频电源,固定输出正弦波100V 60Hz交流电,工作原理应该是用开关电源把市电交流电转成直流电,然后再逆变输出100V 60Hz正弦波交流电,用了之后各项参数全部正常了,之前RS镇流器接灯管闪烁不稳定的问题也全部解决,功率因数还能达到1.0,甚至之前那些无法启动T8 36W灯管的镇流器也可以启动了!扼流圈型发热严重的问题也解决,甚至都不烫手了,真是没想到频率对电器的影响居然那么大,怪不得日本的电感镇流器50Hz和60Hz分得很清楚!也不是我不想买100V 50Hz的,但是实在是太少了,零星出现几个连运费和手续费加起来都不划算;但是100V 60Hz几乎都是成箱的出现,所以我也只好买100V 60Hz的规格了…贴一张图看下日本用60Hz的地方多么多…

网友:
  作为一个在中国的中国人,真的是比无聊还要无聊的人。

网友A:
220V ,50HZ 的好质量镇流器也有不少啊,没必要买这个100v/60hz的。

网友:
确实让人想不通,何苦呢?

网友B:
日本是个奇葩的国家,弹丸之地电源不统一,50Hz和60Hz都有。关西地区是60Hz,关东地区是50Hz,所以日本国内的电器通常都是设计成两种频率都能工作。因为电力系统的频率不同,所以日本关东和关西两地区的电网分别独立,不能互联,现在虽然技术上用直流输电可以实现互联,但是成本上并不划算,只有试验性的互联,本质上还是互相隔离的。

日本这个奇葩的电力布局来自于自古以来关东和关西的地理和文化习俗口音饮食等的种种差别,谁都不尿谁。19世纪末电力系统触现的时候,处于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很快从西方引进了电力系统,但是因为关东关西互相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的引进也是各自独立的,关西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引进技术所以用的是117V60Hz发电机,而关东则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引进发电机,所以是220V50Hz系统,很快他们发现电压差一半会导致灯泡(当时的主要用电设备)都不能互换使用,所以最后电压统一成100V,但是电压好改,换个变压器就行,但是频率不好改,所以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关东和关西各自逐渐联网统一成50Hz和60Hz,但是互相之间一直保持独立不能互联。

网友:
频率50赫兹同步转速3000r/min
频率60赫兹同步转速3600r/min

网友:
:lol:OSRAM镇流器不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是个奇葩的国家,弹丸之地电源不统一,50Hz和60Hz都有。关西地区是60Hz,关东地区是50Hz,所以日本国内 ...

的确是,东京人大阪人互相看着不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 ,50HZ 的好质量镇流器也有不少啊,没必要买这个100v/60hz的。

电感镇流器节能灯在上世纪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流行,现在早已停产成了古董,很可惜日本的电感镇流器节能灯并没有出口到中国。中国1990年代也有过电感镇流器节能灯,飞利浦和GE牌的,但是库存数量不多,而且价格炒得也格外离谱,所以只好买日本的了…日本库存数量特多,当年产量也很多

网友C:
降压转换另一个作用,可以用在没叶片丝带赶苍蝇风扇头,避免绕组空载过热。频率转换用在一些,工频基准LED数显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转换另一个作用,可以用在没叶片丝带赶苍蝇风扇头,避免绕组空载过热。频率转换用在一些,工频基准LED ...

好像也能用于60Hz的翻页钟和电钟吧?

楼主:
新买了四个结构比较奇特的,如图二三,日立牌的,100V 60Hz 20W,玻璃外球和内管是一体的,据说是为了防止飞虫进入而这样设计的。内管没有封口,玻璃外球碎了,整个灯发光部分也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也能用于60Hz的翻页钟和电钟吧?

是可以用于60赫兹翻页钟和电钟。

网友:
可能是信仰加成吧,非得这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是个奇葩的国家,弹丸之地电源不统一,50Hz和60Hz都有。关西地区是60Hz,关东地区是50Hz,所以日本国内 ...

但是日本早期的电感镇流器完全不是通用的,50Hz和60Hz严格区分,但是日本最近几年生产的电感镇流器大都是通用型50Hz的了,抽头引出来60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也能用于60Hz的翻页钟和电钟吧?

可以。但是变频器的频率准确度比电网差远了,用在钟上误差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变频器的频率准确度比电网差远了,用在钟上误差会很大的。

电网的频率也是在变动的,49.95-50.02Hz之间波动;我这个电源的输出频率是59.95-59.99Hz之间波动,我是用在电感镇流器上面的应该没啥大问题吧?镇流器现在不会过流过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网的频率也是在变动的,49.95-50.02Hz之间波动;我这个电源的输出频率是59.95-59.99Hz之间波动,我是用 ...

在镇流器上肯定没问题,那个要求不严格。

网友D:
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无论保护得最好,其灯管光衰和寿命都比不上现在的LED灯,能效也差一大截。
楼主有钱淫,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无论保护得最好,其灯管光衰和寿命都比不上现在的LED灯,能效也差一大截。
楼主有钱淫 ...

我主要是怕镇流器过热烧毁引起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