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我以为只有论坛大神才做的操作,没想到在这牌子上也有

楼主(2021-06-20):
一个用了两年左右的U盘,现在不能格式化了,又检测不到中控,就拆开打算看看是啥主控,没想到被雷到了。这不是论坛大神们的常规操作吗?竟然被厂家学会了,真是牛。顺便求助一下万能的坛友们,这个SG7081能不能量产,我在官网只能找到SG5081,这个7081一点信息都没有。实在不行估计只能搬板了

网友:
前些年容量大的U盘,是采取背上再背一块芯片。

网友:
叠焊还好,有些里面还是TF读卡器+TF来的呢。

网友:
10年前数码之家玩叠焊的多,甚至苹果iPOD都有不少闪存是叠焊的,维修的时候经常能碰到。

网友A:
这个主控,听都没听过,资料也很少,肯定是新出的,现在能做的,只有等,等工具出来,就可以量产了,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动,芯片引脚有弯折过,比较容易断,折腾断了,就彻底没希望了

网友:
保不齐就是谁手工做,冒牌货

网友:
估计是小作坊做的,一般厂都不会这么干,人工费不值

网友B:
以前我见过三星还是哪个牌子正品的U盘就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听都没听过,资料也很少,肯定是新出的,现在能做的,只有等,等工具出来,就可以量产了,我的建 ...

等两年工具还没出来,颗粒存的数据说不定都掉了,就让lz折腾吧,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见过三星还是哪个牌子正品的U盘就叠焊的

没错,就是三星原厂这么干过

网友:
啊这是下成本了!!!!

网友:
会不会是某个DIYer拿爱国者的套料做的?

网友(2022-04-29):
爱国者U368,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用了才半年,也出现插入显示格式化,今天破拆了,主控是SG7081,硅格的,没有量产工具。

网友(2023-09-26):
求大神分享量产软件

网友:
爱国者即使正品,质量也哭~

网友:
三星原厂固态还有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