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在线等,汽车ac不亮空调不启动

楼主(2021-06-20):
汽车ac不亮,空调不启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保险丝烧了

楼主:
刚打开保险盒看压缩机保险没事,还有个压缩机继电器从外观看下好像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保险丝烧了

刚打开保险盒看压缩机保险正常,还有个压缩机继电器从外观看好像也是正常的

网友:
昂漏完了也会不启动

网友:
先查保险盒吧,位置一般在方向盘下方,保险盒盖子上有图示。

网友:
很有可能保险断了

网友:
看看开关是不是触点被氧化

网友:
离合器烧了也有可能

网友:
什么车呢?查下电路,看顺序,灯不亮,靠前的故障吧

网友:
汽车打火了没?我遇到过有女司机没打着车就说空调不起动的,汽车空调的动力来自发动机

网友:
检查AC按键

网友:
压缩机有压力保护,冷媒漏完也不启动,还有空调散热扇,线虚了也不启动,还是去店里检查下吧,自己啥也不了解不好排查

网友:
没错,制冷剂泄漏导致压力过低也会不启动,一般有个观察窗可以大致看看有没有液体,基本还要去修理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们,问题找到了是因本人开关操作错误

网友:
如果AC开关是集成在收音机上的,那八成是收音机里模块坏了,我的马六出过这个毛病,换收音机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