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背光灯坏会会影响声音?

楼主(2021-06-20):
本人业余爱好,CRT电视略知一二.但对液晶电视结构模块不熟悉.
朋友家电视,指示灯亮,屏幕无光,无声.
送维修部,诊断为背光灯坏了......
出于好奇,觉得屏幕坏的话,应该有声音啊?至少CRT电视是这样的.
这个电视可能哪里出问题了呢?
谢谢.
电视还在维修部,朋友纠结修还是扔.

网友:
这样故障很像电源或主板问题!没有测量参考只能说个大概吧!

网友:
背光导致电源保护,无法开机?

网友:
屏幕没坏的话肯定还值得修啊,只要不换屏幕  其他主板什么的加起来也没多少钱!如果海鲜市场能淘到屏碎的同款就更好了!

网友:
CRT时代还有伴音块损坏导致水平一条亮线的故障呢,这个很大可能是背光短路性故障导致的电源保护

网友A:
没啥难修的啊 屏没烂的话  买万能板换了就行

网友:
看报价呗,有时候就一个电容的事,估计是电源板哪里电容漏电拉低了电压,所以才没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难修的啊 屏没烂的话  买万能板换了就行

网上的万能板包括了哪些部分?是除屏幕以外的全部拆了换上就能行吗?
我看网上的都没有具体的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的万能板包括了哪些部分?是除屏幕以外的全部拆了换上就能行吗?
我看网上的都没有具体的说明 ...

电视就电源板和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