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故障

楼主(2021-06-20):
坛友们帮忙看看这两个启动电容可以通用吗?30微法的接上会有问题吗?25微法是原装

网友A:
给你一点儿建议,最好换同样容量的,如果容量稍大会造成起成起动绕组电流增大!这样对电机起动绕组造成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点儿建议,最好换同样容量的,如果容量稍大会造成起成起动绕组电流增大!这样对电机起动绕组造成压力 ...

短时间测试可以吗?因为我不知道原装的是不是坏了。30微法短时间上电测试,压缩机应该不会损坏吧。我手头上没有测试电容器的仪器。

网友:
短时间测试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也许你这个30uF的电容实际上只有26uF了,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没问题,因为电容会衰减的。

网友:
自己没有测量仪器,可以试试电容充放电情况!

网友:
在旁边记号笔写原装25uzF.。。。

下次再换35,再下次40.。。。电容越换越大。。。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容量不就行了吗?这种空调电容普遍比标的容量大1uF. 到外面电子零件商店买个全新的也就10元不到,网上买的更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