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LED照明鬼火灯用220V交流继电器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2021-06-20):
『X折腾』LED照明鬼火灯用220V交流继电器完美解决问题
家里的欧普吸顶灯,客厅3控,卧室双控,均出现关闭不全的问题?按照接线的话,应该是面板的问题。而且最恶心的不是说鬼火似的灯,而是它突然变亮后又暗了。。一整晚重复如此。
于是逛了好久淘宝,终于选中了这款220V的交流继电器
因为底座款式实在占地方,于是用焊锡直接焊在触点上,然后将常闭的直接拗断,防止电弧打火。。

每个焊点用热缩管包裹

整体也就比常规继电器稍大点

有个LED通断照明,本想少点光污染,结果断开LED却不能正常使用。。于是又焊上了。。

家里的欧普吸顶灯,鸟巢式的

接上继电器的效果,通断LED用黑色胶布遮挡,减少光污染

这是另一台吸顶灯上面,通断LED红色的灯

用免胶钉加双面胶固定在电源边上。

客厅的吸顶灯,如法炮制

不影响照明。

不到30元完美解决鬼火灯问题。。不会再被吓到了。

网友A:
究其原因是驱动的问题。。我自己DIY的三个吸顶LED灯都没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究其原因是驱动的问题。。我自己DIY的三个吸顶LED灯都没出现这种问题。。

也许是线路问题,因为是双控三控的开关控制,所以也不想去深究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听说鬼火是因为开关不在火线上的原因,不知道真的假的 ?

网友:
关断火线还会有荧光,应该是有漏电或是感应电太大

网友B:
鸟巢灯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通断指示LED 是不是几点起控制端的回路里 ,直接换成一个4007行不行

网友:
LED和线圈是串联的
LED去掉的话需要短路,不能直接断开

网友C:
双控或三控布线影响的,多控布线必然有一段并行线,虽然触点断开了,并行线之间会形成电容。虽然只是容量很小的电容,也会给照明灯供电的,(现在的灯具大多数是整流滤波供电的)会慢慢给滤波电容充电的,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慢慢上升,到了一定电压后面的驱动电路就会工作,灯就会亮一下,把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放掉。周而复始。

网友:
也可以在电源进开关前整流,解决这个问题。
比用继电器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鸟巢灯不错,多少钱买的

可连WIFI,可用遥控器控制的,一个灯36W功率,大约300元,客厅96W功率,大约8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控或三控布线影响的,多控布线必然有一段并行线,虽然触点断开了,并行线之间会形成电容。虽然只是容量很 ...

我也是考虑到双控或三控必然有一条线带电,所以根本也没去找开关的问题,直接用交流继电器通断即可解决任何问题。
并且这交流继电器是直接断火零线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考虑到双控或三控必然有一条线带电,所以根本也没去找开关的问题,直接用交流继电器通断即可解决任 ...

你这样简单方便。
在供电端整流,改直流给灯供电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连WIFI,可用遥控器控制的,一个灯36W功率,大约300元,客厅96W功率,大约800多 ...

淘宝上看到一个16的,准备买来只留下外壳,自己配灯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看到一个16的,准备买来只留下外壳,自己配灯芯

因为混了几年论坛,看到欧普确实做工实在,所以装修就用了欧普的灯具。

网友D:
灯进线两端并个400v耐压的cbb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1个电阻不能解决吗?

网友:
线路的漏电导致的,一般在驱动输入端并联一个安规电容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进线两端并个400v耐压的cbb应该就能解决~

之前有无线开关有配那种安规电容,好像也能解决微亮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到一只是28V的继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