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路奇M8-Q;30元筒20元升级?前进3A+ XML2 5000k效果不错~

楼主(2021-06-20):
前进K3小直驱动,对于 CREE XML来说很完美。
17mm 3A驱动3挡很实用,换挡迅速。

传送门:
M8-Q Q5;30元手电拆解,实心一体仓,首次搞松下3400mah拆机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237

网友:
几年前我玩过类似的,开始以为猎人L2升降压,直流变换挺实惠,装在18650小直XML2手电,虽然烧升压部分,但是也能调光无电流声,没频闪,估计是单片机质量比7135好,能输出主频超过人耳听觉空占比。等拆开绘制大概电路图才发现,原来猎人L2只有升压,只是单片机通过三极管有点降压限流。

网友:
你究竟有多少个手电筒。。。

网友:
玩电筒大神!

网友A:
扬扬,驱动板上那俩小星星有没有实际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扬,驱动板上那俩小星星有没有实际用途?

熱心會員 短接后驱动逻辑变化。.

网友:
这是玩了一手嫁接?!

网友B:
看做工和灯珠色温都不错,驱动比便宜货还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和灯珠色温都不错,驱动比便宜货还是好些

便宜货做不到3A.和这种质量。

网友C:
大部分的LED充电电筒都有多种闪烁模式,要切换到长亮有时候还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的LED充电电筒都有多种闪烁模式,要切换到长亮有时候还真不容易。

爆闪是山货的标志?  一般正品的驱动都是双击爆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爆闪是山货的标志?  一般正品的驱动都是双击爆闪。

山货是什么标志不知道,我用电筒就是要求一开就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货是什么标志不知道,我用电筒就是要求一开就长亮

正货筒子很多,三挡调光干净利落。
无极调光的更方便,就是单挡,按住无极调光。迈特明酷MT04、35,雷明兔FW3A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