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易博角磨机S1M-BY-125,能否加个自恢复开关?松手就停才是真理。

楼主(2021-06-20):
就是这个,很便宜。

楼主:
但找不到好的开关。

网友:
创意是真的好,安全也更有保障。
就是感觉这开关 有点小 电流不够大 寿命堪忧,
据说这机器空载600w左右,
就是3a  。工作电流按标签算 就是6a
启动电流 估计瞬时 得有10a吧
这小开关  空载没问题的,工作时就有点勉强了
倒是能够当个 温控开关使,长时间使用发热大电流增大后
线圈不坏先坏这个 开关。

网友:
手柄上可以外挂一个摩托车把手开关,屁股上再接一个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好呀,小电流开关控制大电流角磨

网友:
找个不带锁的翘板开关 按下工作 松手断电 ...建议去买个带刹车的角磨机 断电就停的那种

楼主:
这个开关电流要大。体积不能大。

网友:
有10a的微动开关

网友:
到淘宝的铁鑫电动工具配件批发那里去找角磨机开关,肯定有不少合适的。

网友:
刚刚用618红包0元购26元的这个角磨机,还没到手

网友:
便宜货,断电了也不是立即停的………没什么意义,不如买个品牌无刷

网友:
带刹车断电即刻停止才好用

楼主:
开关,开关,微动的?还是按压的?自恢复啊。

楼主:
还是加上了,安全很多。双手拿,右手拿把,左手中指刚好压到开关,一松就停。

但是接了调速电路后,好像有抖动。

楼主:
和原有开关并联使用,短暂使用很方便,

网友:
手松自己停,加的好

网友(2021-07-31):
这角磨机发热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