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家用代步汽车推荐 大家交流交流

楼主(2021-06-20):
如题,平时头条、汽车之家水军太多太多太多了,问个买啥车水军们就像打仗一样,各种互喷,国产车最为严重,汗了。选购汽车前首先排除奇瑞,走到哪里都是吹牛上天,确实不喜欢那种吹自己贬低国产的低劣营销
进入正题,自己现在开的2.0MT轿车,媳妇上下班代步,由于是手动挡市区代步,媳妇说换车说了好久了,我一直游说说有车没车区别很大,新车旧车区别很少,安慰媳妇再开开换车。眼看忽悠不下去了,买车大概预算在12万内,轿车优先,毕竟城市代步为主,重庆山城。
之所以说重庆山城,偶尔爬爬山什么的,个人不喜欢干式DCT,CVT其次,AT最爱。
1、首先,自己现在开的是2.0L 108KW MT,我个人对动力比较看重,所以首先关注英朗1.3T,高配落地9万左右,通用3代6AT据说还行,3缸卖3缸价,没啥问题。省几万油钱不香吗?
2、后来,想想车主要是市区媳妇代步,对动力貌似没有要求,媳妇要求好看就行,又看了宝来次低配,EA211 1.5L+爱信6AT,接近12万落地,皮实耐操没得说,6气囊,MQB平台,都是好家伙,除了动力弱鸡。而1.4T+干式DCT又超预算了。
3、热门的轩逸1.6L+CVT,动力总成不如宝来强,而且12万只有买13代老轩逸,也就是轩逸经典,虽然是大沙发,但是买新不买旧,作为备选了。
4、冷门的韩系领动、伊兰特也看了,中规中矩,也作为备选。
5、偶尔也看看H标缤智,1.5L+CVT,失去也还行,价格+1万,也作为备选。
6、市区代步轿车优先,选车还是合资轿车稳定耐操,不喜勿喷,日系德系一梯队,美系韩系二梯队,国产汽车在全球来看估计只有三梯队了。同价位国产SUV也看了,但是SUV使用效率不高,而且国产SUV普遍费油,合资预算超一大截,基本上不考虑了。

各位码友有推荐吗?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A:
既然在重庆,咋不支持本地的长安?起码售后多

网友B: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觉得3缸的车基本不能考虑,除非是强混车型,要不然3缸车到后期的抖动会让你怀疑人生,而且不止是抖动,动力肯定也不如同排量的4缸机要足。
手动变速箱就不说了,自动变速箱来说肯定是AT最稳定,DCT次之,CVT居中。AT就不用说了,稳定性和寿命都很好。DCT我觉得还行,关键是要尽量避免长时间踩着刹车等红灯,我觉得离合器片发热最多的时候就是起步时和踩着刹车等红灯的时候,起步时摩擦时间短,还能及时散热,踩着刹车等红灯的话就会导致离合器片发热严重,导致变速箱报错,排除这些的话DCT还是比较还用的,传动效率高,换挡快,寿命也能做到很长。CVT的平顺性就不用说了,可惜有寿命限制,能改善寿命问题的话CVT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买车别问旁人,一人一个看法,问到最后发现是给别人买的了,自己去汽车之家和投诉网看看,然后选个自己中意的,反正我是再也不买国产了(请'爱国者'嘴下留德,别喷我),等有钱了,卖掉手里的国产车,买个合资的。

网友C:
头一辆手动,为啥第二辆不买手动...两种混开,终究有一种被嫌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辆手动,为啥第二辆不买手动...两种混开,终究有一种被嫌弃.........

手动的好车不多了 基本是低配。带蜗轮增压的很少的

网友:
比亚迪的秦DMI考虑一下,电机起步,扭矩大

网友D:
嗯,买的科鲁泽 1.5L 自吸,优惠4.1万。代步够用,自吸维修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买的科鲁泽 1.5L 自吸,优惠4.1万。代步够用,自吸维修成本低。

老L2B发动机,本来功率低,配低效率6AT,动力总成有点着急。说实话1.3T 230扭矩我觉得还是挺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在重庆,咋不支持本地的长安?起码售后多

长安是重庆的,你估计不知道长安在重庆卖的比外地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觉得3缸的车基本不能考虑,除非是强混车型,要不然3缸车到后期的抖动会让你怀疑人 ...

自然吸气用不着DCT,涡轮增压合资车除了英朗,其他都超预算了。三缸其实我认为不是毛病,只要不卖4缸价,论技术和动力,这个三缸比L2B都强太多太多了

网友E:
给女人买车,千万别理性,就好看好看还是好看一条就行。主要市内通勤的家庭第二辆车,充电方便建议可以看看电车

网友:
给女人买,关键是要她自己觉得好看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女人买车,千万别理性,就好看好看还是好看一条就行。主要市内通勤的家庭第二辆车,充电方便建议可以看看 ...

我们小区充电桩1元一度电,电车后期电池成本太高了,还是稳一点好

网友:
爬坡多就别考虑CVT了

网友F:
自用1.3T英朗车主给你点建议,4月1号提车,现在开了2500公里,本身也是小白,不愿意开别人车,所以考了驾照很多年才当真正的司机。这车如果是给老婆买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合适,优点就不说了,大家都能查到,说说缺点吧,
1.城市通勤50-60km、h后滑行降档顿挫,滑行的时候变速箱降档突兀;
2.堵车跟车的话,轻踩不走,略微多一点,窜,这是小排量的悲哀和通病,尤其还是涡轮车;不知道大众1.4车主有没有这种感觉
3.1.3T虽然是轻混的,可真的不省油,现在虽然还没出磨合期,但是我开车比较佛系,红绿灯起步都是不紧不慢的开,城市油耗8-8.5,油箱标称44L,基本上快红灯了也就加38以下,续航一箱油差不多500KM,这还是一般高速一半市区,今天看了下,均速30左右,也不是很堵的情况了。我一般不开市区,太堵。
4.小毛病也有,胎压故障、转向机卡滞(这个我没出现,但是挺多车友出现过)、发动机故障灯(国6车的通病,油品质量不好的话容易出现,我也暂时没这个故障);
5.抖动问题,这是大家都害怕的,不过我本身是做汽车产业链上的人员,对这个东西不是很在意,发动机抖动不可避免,毕竟一阶震动、二阶震动存在,此1.3T车型有平衡轴,还可以接受,只要传输至驾驶室的抖动没那么明显就行;日常驾驶出现的不愉快状态如下。冷车启动那一下、D档等红绿灯、假如开启自动启停并且开了空调,会在等红绿灯时先熄火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启动(空调在运行,需要动力),此时启动的抖动前几次都吓我一跳,和启动后的抖动比平时都大;至于防抖问题是整车设计的问题,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什么三年不抖五年肯定抖,5年不抖10年抖,民科你看看就行,跳梁小丑罢了。发送机毋庸置疑肯定比普通的抖,所以厂家通过各种连接装置,减少抖动传输至驾驶舱,在这一点上福克斯是典范,英朗也还可以,在裸车7-7.5这个价位上,这点抖动不值得一提,而且最影响体验的是等红绿灯,完全可以挂N档,此时驾驶舱一丁点抖动都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动力是实打实有,在这个价位没得说,而且配置都够。最后不推荐给老婆买,女人一般都是爱面子的动物,买好看的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用1.3T英朗车主给你点建议,4月1号提车,现在开了2500公里,本身也是小白,不愿意开别人车,所以考了驾照 ...

说的实在,媳妇代步动力确实没多大要求,1.3T 230NM貌似不是什么优点。最近又看了雷凌1.5L三缸+ CVT,TNGA平台 8气囊,2700MM轴距,落地10万出头,丰田标,外观也不错,性价比也算很高的。
因为是3缸机头所以优惠较大,我其实对3缸机头并不反感,不信什么人云亦云。
如果在英朗1.5L顶配、雷凌1.5L进取版、宝来1.5L舒适版 ,英朗月9万落地,雷凌约10.5万左右,宝来约12万。有推荐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的实在,媳妇代步动力确实没多大要求,1.3T 230NM貌似不是什么优点。最近又看了雷凌1.5L三缸+ CVT,TNG ...

这几款,前两个是三缸,还是宝来吧!只是动力很一般
看到前面你备选缤智,推荐捷达VS5,大众1.4T+爱信6AT+独立悬挂,隔音和缤智差不多,减震操控秒杀缤智,特别是动力强得多,自动低配落地10万左右,建议你试驾体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几款,前两个是三缸,还是宝来吧!只是动力很一般
看到前面你备选缤智,推荐捷达VS5,大众1.4T+爱信6AT ...

捷达V5性价比确实还可以,虽说大众背书,但是太冷门了,了解不多

网友:
五菱宏光mini考虑一下好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