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没有定一个方位,当偏离时报警的东西?

楼主(2021-06-20):
只有前进和后退需要定位,定直线,也就一两百米,电子陀螺仪怎么样?指南针?哪里有卖的?

网友:
智能手表的“电子围栏”功能,了解一下

网友:
激光照射光敏电阻报警电路 不但简单而且非常直

网友:
装个小区安保的对射就行了。。。

一对就搞定了,要求高也有更精密的方案。。。

网友:
加速度计,只有前后两个方向的话

网友:
感觉是要给马路画线的节奏。

网友A:
GPS或者北斗是不行的,不动起来是没有方位数据产生的。
如果不想用激光或者红外线的话(主要是需要发射和接受装置,还要分别供电,比较麻烦),可以用电子陀螺仪。对好方向后按启动键,记下当前方位角,一旦偏离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或者北斗是不行的,不动起来是没有方位数据产生的。
如果不想用激光或者红外线的话(主要是需要发射和接 ...

哪里有卖合适的?

网友:
一个微功率激光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