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电信IHO-3300AD机顶盒TTL没有电位信号

楼主(2021-06-20):
四川电信IHO-3300AD机顶盒TTL没有电位信号,发现电路板上少了2个电阻,有大佬知道这两个电阻多少Ω的吗?

网友:
0欧母?字数补丁

网友:
少的电阻自然是用不到的

网友:
先用万用表蜂鸣档测试TTL针是不是和你画圈处相通,确认的话,这里的电阻阻值很小,短接可用。

楼主:
感谢诸位大佬解答,我先短接试试

楼主:
谢谢诸位大佬,焊了2个大约30Ω的电阻,现在TTL可用了

网友(2022-06-27):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