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同的万用表测试同一个电容

楼主(2021-06-20):
测量一个标称容量2500uF的电容。
Nichicon 鬼子货。变频设备上拆下来的,比烟盒还高大。好像是98年第32周生产的?

据我所知 万用表测量电容仅供参考,弄不懂哪个更接近准确值。
请问电容生产厂家和万用表厂家是根据什么来标定电容容量的?
还没听到过有“基准电容”一说的~

网友A:
楼主怎么不用电桥测试一下?看起来葫芦壳测量值最大。

网友:
楼主这是来晒表来了,凡学大师,哈哈哈

网友:
晒表的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用电桥测试一下?看起来葫芦壳测量值最大。

谢谢。最后一张照片就是手持电桥测试的

网友:
基准电容没听说过,但标准电容是有的,可以用来校准万用表和电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025&mobile=2
内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24423
电解电容的测量厂家一般是采用电桥,在温度20℃或23℃,工频频率(50-120Hz)下。一般不加bias电压。有些钽电解要加bias。在高频工作的电容有的也提供1kHz下的数据

网友B:
郁闷了,表太多都不知道该信谁,

网友:
电容的定义与电压不同,首先得到电压电流基准,才得到电阻电容的标准。比如说1欧姆就是1伏特电压下流经某物体,当电流为1安培时,此电阻就是1欧姆。电容就是1伏特电压下能够储存1库仑的电量,这电容就是1法拉。

网友:
电容的模型比较复杂的,特别是这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寄生电感和电阻,其等效于电容电阻电感的串(并)联。不同测试条件下得到的容量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其中以测试频率影响最大。

网友:
活捉“”表哥“一枚。

网友:
仅有一只表的人表示没有这个烦恼

网友:
工频电容就用50hz电桥测量,万用表测量电容应该是直流

网友:
看这些万能表,就知道这是妥妥的大户人家呀!

这么些表,我更相信你吃糠测量的结果。

网友:
  我有几块不同品牌的多用表、测试电容的容量与楼主类似、也不知道那块表准确、习惯了测量电容做个参考吧。

网友:
肿么搞了这么多的表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了,表太多都不知道该信谁,

可以考虑像比赛评分,去掉一个最高的,去掉一个最低的,剩下的相加 然后求平均数。看哪个表测出来的最接近平均值。

网友:
楼主是个土豪,在晒装备

网友:
赤果果的炫表

网友:
妥妥的秀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