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咨询新收福禄克289C问题

楼主(2021-06-20):
前段时间咸鱼收了块289C,卖家说是全新库存机,各功能正常,就是当环境湿度大于80%左右,打到电阻档,表笔或手指碰触笔座处黑色塑料,会有200兆左右电阻值,环境湿度低,又是无穷大。拆开检查主板没问题,像是全新机。笔座本身无法拆下,用无水酒精清洗,依旧一样。
请问这是库存久了表座受潮的原因?,或者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内部图片来了

网友A:
请问多少米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多少米入的

貌似2300多

网友:
该直接打福禄克售后
或者技术部门询问下。
看专业人员怎么说,或者问下这表新的有没有这个情况,再说。

网友B:
这个是不是PCB内漏电?酒精解决不了问题,你看看买的289C外壳和板内的条形码是否一致,289C是高端机,

网友:
又一个掉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PCB内漏电?酒精解决不了问题,你看看买的289C外壳和板内的条形码是否一致,289C是高端机, ...

pCB漏电肯定不是,估计是表笔座受潮,或者是防静电设计。

网友C:
如果是高精度的表,这种现象很正常。

网友:
把板子和外壳放烤箱里105度烤30分钟试试去潮,拿出来后立即给外壳内部喷一层三防漆,外壳继续烤30分钟,装机再看呗!!!

网友D:
湿度大了,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湿度大了,漏电?

不是电路板漏电,感觉就是表笔座那里黑色的塑料湿度大的时候漏电,湿度低又没事。

网友:
芯片竟然是bga的

网友E:
在B站上看过奇林机电关于福禄克117c的视频,也有类似的情况,湿度大应该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路板漏电,感觉就是表笔座那里黑色的塑料湿度大的时候漏电,湿度低又没事。 ...

好好的一块表被你拆废了,289的PCB上螺丝的力矩是不一样的,一不小心就给PCB造成应力,出现各种奇怪问题,特别近几年出来的国产新款289C。

------------------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表笔座上的感应器“长霉了”,拿无水酒精洗一下就正常了;现在被你一拆反而问题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好的一块表被你拆废了,289的PCB上螺丝的力矩是不一样的,一不小心就给PCB造成应力,出现各种奇怪问题 ...

表笔座感应器在主板上,主板肯定没问题,就是表笔座黑色的塑料受潮引起,但是这个座没法拆下清洗,只能用酒精擦,没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站上看过奇林机电关于福禄克117c的视频,也有类似的情况,湿度大应该正常的 ...

兄弟视频连接发来看看呗。

楼主:
图片来了,17B明显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高精度的表,这种现象很正常。

图片来了,环境湿度大的时候,手指按着两个表笔孔,会有几百兆的电阻,17B明显不会这样,请问这是表笔座受潮引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B站上看过奇林机电关于福禄克117c的视频,也有类似的情况,湿度大应该正常的 ...

这应该是不正常的。我这RH70%。
这几天湿度大达到94%,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