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g304的2.4G无线信号与某WIFI6路由器的2.4G信号冲突

楼主(2021-06-20):
办公室30平方米左右,路由器平时大概连二三十个设备,主要是手机。
当接收器插主机的时侯鼠标丢帧,当接收器距离鼠标20cm左右时侯不丢帧。

但是问题来了,发现我在办公室用无线鼠标的时候,其他人连WiFi会出现网络问题,尝试过用锡纸围住鼠标和接收器,问题仍在。

就是想问一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在用g304的时候不影响其他人正常使用wifi吗?

网友:
尝试更换WiFi的信道吧

网友A:
换5G 频段的WIFI,,,,,,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5G 频段的WIFI,,,,,,彻底解决

那还不如换鼠标

网友:
所以我不喜欢用无线的,鼠标键盘都用的有线,干扰太麻烦,蓝牙的干扰更大

网友:
路由把信道指定到固定信道,也就是你尝试更换信道到和你鼠标互不影响的上面,然后路由固定指定信道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5G 频段的WIFI,,,,,,彻底解决

5G不通用,有的手机不支持,而且信号弱不稳定。
我家5G就经常消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G不通用,有的手机不支持,而且信号弱不稳定。
我家5G就经常消失。

5g比2.4g稳定。改比2.4g速率高。早点换吧。。

网友:
我原来的无线鼠标,迅雷全速下载的时候,鼠标掉帧严重。后来我换了个鼠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g比2.4g稳定。改比2.4g速率高。早点换吧。。

我用着没区别,两个都开,默认5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57&extra=

网友D:
鼠标功率很小的,按理不会影响wifi,

网友:
换个鼠标吧,这个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着没区别,两个都开,默认5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457&extra= ...

路由器该换了

网友:
20-30台设备还用2.4G你们公司也是够扣的

网友:
usb3.0会干扰2.4g鼠标。不要用3.0口插接收器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D:
鼠标功率很小的,按理不会影响wifi,

这个鼠标可以调整回报率,默认低功耗一节电池能用6个月,高回报情况下只能使用250个小时
自然功率就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