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前辈们,丰田86120-0g020车机如何加装aux

楼主(2021-06-20):
请前辈们指点指点,如何给这个车机加装个aux接口,这样就可以方便听手机里的音乐了

网友A:
加个蓝牙适配器应该更方便

楼主:
本人小白一个,研究了好多天也没整明白,请各位大师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蓝牙适配器应该更方便

关键是无处下手,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B:
我是用最笨的办法,找到FM收音模块的立体声音频输出点,旧电脑前面板上拆个插座焊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最笨的办法,找到FM收音模块的立体声音频输出点,旧电脑前面板上拆个插座焊接就行了, ...

具体怎么操作呢,请大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蓝牙适配器应该更方便

具体怎么操作呢,请指点

网友:
很多尾插上就有AUX,找找尾线定义图看看有没有,这种最简单,不行就按芯片飞线过去了

楼主:
我怎么回复不了朋友们的建议呢,咋回事

楼主:
谢谢大哥,我试一下

楼主:
@版主,我的回复审核没通过吗?

网友C:
估计就是最左边的插座15.16.17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是最左边的插座15.16.17三根线

这个接线方法我试了不行,按网上找的方法19脚串一个3k的电阻对地,也不行,这就证明我的这个车机没有aux功能,只能另想办法了

网友D:
这机不带CC键,不能接多碟盒。所以10楼给的方法不可行。有一个不用改机器的解决办法适合你,在网上买一个3.5转磁带的适配器,插到机器里就可以了。

网友E:
车机我也改过几个说说心得吧,找芯片处理芯片,从引脚上我们可以看到收音信号会进入音频芯片,我们做的就是割断收音信号接入AUX信号,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机我也改过几个说说心得吧,找芯片处理芯片,从引脚上我们可以看到收音信号会进入音频芯片,我们做的就是 ...

谢谢你的指点,我观察了一下,这个车机AM是单声道的,FM是双声道的,准备从FM处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不带CC键,不能接多碟盒。所以10楼给的方法不可行。有一个不用改机器的解决办法适合你,在网上买一个3. ...

也想过这样搞,但是感觉有点别扭,打算从FM处改,正在整理中

网友(2025-06-17):
引用 楼主:
也想过这样搞,但是感觉有点别扭,打算从FM处改,正在整理中

改装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