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最近非常火的车载CarPlay盒子 carlife转CarPlay

楼主(2021-06-20):
拯救原车屏幕只支持百度carlife而不支持CarPlay的车型。售价258元的CarPlay盒子拆看看怎么样。外壳手感是非常的垃圾垃圾垃圾!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插内存卡升级,mini USB接口也是升级接口

网友A:
原来里面是这样,本来还想拆了装个散热片,原来原厂已经自带了。。

楼主:
现在的固件支持在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里面是这样,本来还想拆了装个散热片,原来原厂已经自带了。。

版本不同不能同日而语啊。

网友:
应该是凌阳芯片

网友B:
我表弟也买了个,样子有点不一样,主控上没有散热片。用了一年多,最近一次升级给升挂了,找店铺说用了一年的不给保修,于是财大气粗又买了个,又手贱升级,再次挂掉....这次说是给修,但是得花70块钱.....淘宝卖家没有技术,都是拿厂家的货来卖,厂家保修估计不用钱,这个70块就是给卖家白嫖的,就这样我弟还挺相信的,我怀疑这东西设计有缺陷,升级到引导都挂了,串口连电脑上啥数据都没发有,彻底坏了。

网友(2021-09-03):
谢谢分享,这玩意儿是不是拿无限漏油器方案改的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B:
我表弟也买了个,样子有点不一样,主控上没有散热片。用了一年多,最近一次升级给升挂了,找店铺说用了一年 ...

我怀疑你买的是仿的,可以用,不能升级,对于被仿的厂家这个太容易了,检测到不是自家的直接把系统干掉。

楼主(2022-04-01):
系统最近没有新版本,厂家可能被告侵权了

网友:
能用升级干嘛呢。

网友(2024-02-02):
多谢博主分享,这块资料很少,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