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021砂轮机/角磨机安全事故:一出事非死即伤,惨不忍睹!

楼主(2021-06-20):
砂轮机是行业内外最常用的辅助设备之一,在工厂中广泛使用。砂轮质脆易碎、转速高、使用频繁,稍有疏忽,极易伤人。砂轮的安装位置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要求、它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安全操作规程,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一位职工的人身安全。一旦某个环节出差错,将可能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事故,因此在实际使用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1LV3IU20534MQ31.html

网友:
看了视频吓得俺不敢用了呢......

网友:
角磨,角磨,角膜

楼主:
我发现角磨机比电钻功率大多了。。。。

所以还是要搞个离手就停的开关

网友:
太瘆人了,不敢用了。

网友:
防护罩不要拆了用,我是从来防护罩带着用的,砂轮片也碰到多次碎的,有防护罩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不敢看,我原来也是敢用角磨机的,后来切割片飞了,把我衣服打坏了,就不怎么敢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角磨机比电钻功率大多了。。。。

所以还是要搞个离手就停的开关 ...

还需要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角磨机比电钻功率大多了。。。。

所以还是要搞个离手就停的开关 ...

不是角磨机功率大,而是角磨机转速高,惯性大而以,断电还转半天。

网友:
可以775做一个调慢速度,,危险性小很多。就是要有点耐心。

网友:
发生在身边好多起,安全第一

网友:
出事都是没有安全罩的,及使用非标的切片

网友:
我是不敢看视频的,其实东西在于操作,操作正确的话安全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使用时按安全标准操作,没事。

网友:
锂电池的角磨机还是很安全的,转速很低。

网友:
违规操作,安全就没保证。

网友:
我这就把那两个坏边的砂轮片扔掉

网友:
裸机用了好长时间,都是上的磨铁的片子,上锯木片完全HOLD不住

楼主:
很多时候,切割片会崩了。。。  也许打到身上,大概是个小子弹。

转速太高。

网友:
用了大有2903锂电角磨机感觉好很多,一是速度慢,二是好像有刹车,声音也比220V的柔和,可能就是打磨速度慢点吧,220V的角磨机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