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0个电芯的电池坏了一个如果更换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6-20):
5穿2并的18v电池
有一并0v了
如果要geng'huan

网友:
要注意应该全部换掉

网友A:
全组更换,因为新的内阻容量和旧的很难一样,要不了多久就坏了。我也换过几个,都是全组换,换下来的电芯可以重新分容分阻以后重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组更换,因为新的内阻容量和旧的很难一样,要不了多久就坏了。我也换过几个,都是全组换,换下来的电芯可 ...

要不了多久是旧的坏了还是新的坏了,要是旧的坏了继续换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了多久是旧的坏了还是新的坏了,要是旧的坏了继续换呗

都会坏,你还不如先换节旧的上去,等全坏了再一起换,否则就全换新的

网友:
坏哪串就换哪串就行,旧电池吗?能用一天算一天,

网友:
5穿2拼的18v电池
有一拼0v了
如果要geng'huan

网友C:
如果有条件检测,新电池的容量不能低于旧电池,内阻最好相近或低于旧电池即可。什么时候坏不坏的不重要,串联电池有个木桶效应,整个性能取决于最差的那组。

网友:
小心保护板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条件检测,新电池的容量不能低于旧电池,内阻最好相近或低于旧电池即可。什么时候坏不坏的不重要,串 ...

那就把那2个并联的换了
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其他4组并联的应该没啥影响吧

网友:
直接换了试试。如果正常说明保护板没有锁定,否则锁了,解锁基本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