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下吉利美人豹汽车的节温器在哪里?发动机温度高熄火了

楼主(2021-06-20):
一台1.5的汽车以前水温高,风扇就会转,这段时间发现过红绿灯老是熄火,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水箱风扇不转了。发动机温度高熄火的。直接给风扇接上车上电瓶电压有转,短接风扇继电器也有转,但是在发动机周围水箱周围就是没找到什么两根线的节温器。

如图纸上33是风扇36是节温器但在车上一直找不到

车是2005年的吉利美人豹。发动机好像是a8发动机

网友:
节温器是机械结构,没有线。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8837732647536618788

网友:
开空调试试风扇转不转。温度开关可能在发动机的水路上,不要老在水箱附近找。

网友:
节温器一般在水箱出口。

网友:
节温器在发动机出水口,到水箱、

网友:
节温器就一个温感阀门,没有线,你找的应该是水温传感器,应该在节温器附近,发动机到水箱中间管路靠发动机那边

网友:
节温器是水路里面内置的零件,没有找线,风扇不转看看温度传感器呗

网友:
拍照不错。。。干B1Y9百6

网友:
手冲哥,你这标题不中啊

网友:
大老婆都换四个了 小老婆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
还真有这车?网上的段子可不少呀!

网友(2022-01-08):
节温器不用线啊?纯机械结构。建议从膨胀壶处检查加油门时回水管是否有水回流膨胀壶

网友:
这车大概03出的吧,那时候看汽车杂志一个现代酷派一个美人豹,简直穷人法拉利。话说这车如果是跳灯就有味道多了

网友:
一般温度传感器是安装在发动机出水口到空调进水三通的节温器座上,你找找发动机出水口在哪边,沿着这找。还有这风扇在高温时是全速转动的,不可能温度检测到高温了风扇还不转的,只会是哪个保险坏了或者控制风扇的继电器那一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