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瘦客户机T420主板点亮了

楼主(2021-06-20):
前些日子得了一块惠普瘦客户机T420的主板,13*15厘米尺寸挺小巧的。今天接上惠普笔记本的电源,终于点亮了。功耗很小,只有6瓦,接了一个显卡的散热风扇上去,几乎没有升温和噪音。这个主板接两线的电源,板上绿色LED不亮,无法开机,只有用带针的三线电源才能启动。进BIOS按F10.启动速度极快,看不到显示画面就开始进入PE了。
最后想问一下,这个主板是没有SATA接口,只有一个mpci-e接口。从pci转SATA接口不合适。原机系统是装在USB3.0的u盘上的。那么有什么合适的系统是安装在u盘上的?我朋友建议我安debian系统,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问题是你想干嘛,主频1G的CPU,SATA又没有,网口也就一个,又不能做NAS又不能做软路由,难道插个无线路由做软AP?那也太浪费了点,系统LINUX是随便装的,WIN系统也有,不过估计WIN7都够呛,XP和2003都有U盘版,搜下我以前的帖子有分享

网友A:
就u盘那种iops,会不会急死人,要不用固态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u盘那种iops,会不会急死人,要不用固态u盘?

固态U盘比主板贵多了,看来只能跑个linux,很鸡肋了

网友:
cpu是最后一代atom z8300这种吧,有minipcie应该能扩展出硬盘

网友:
以前就被类似的机器坑过,好像是e350cpu,也是慢的要死。xp应该是最合适的

网友:
上Debian吧,做个web服务器。

网友(2021-08-06):
由服务器的的化,可以用它跑VNC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