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单片机adc计算问题求助

楼主(2021-06-20):
这个程序里面,GetADCResult(5)是5通道输入电压adc值,Powr_voltage是vcc电压,公式是计算5通道电压值,都是unsigned int 数据类型,不知道是不是类型不同,V1的值,通过串口显示都是0000,论坛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公式错了吧!

看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公式错了吧!

看文档

公式没错,VIN=(ADC值/1024)*vcc

网友:
先乘再除,否则,除完1024只剩0,再乘也没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式没错,VIN=(ADC值/1024)*vcc

都说你公式错了,还说没错!!!   把VCC和1024对调, 看清楚2楼的图片
VIN=(ADC值/vcc)*102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说你公式错了,还说没错!!!   把VCC和1024对调, 看清楚2楼的图片
VIN=(ADC值/vcc)*1024 ...

你自己看错, 图片公式里的左边是AD值, 不是Vin: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错, 图片公式里的左边是AD值, 不是Vin

啊,是我看错了

网友:
先直接打印   GetADCResult(5)  看看  adc值
然后分别接  vcc 和 地  再看看数值

网友:
公式变通一下。首先adc值不会超过1024,其次你用的是整数类型,adc值不管是除以1024还是除以vcc都是零。原公式你要使用浮点数类型

网友:
就算是先乘再除精度也很差,要精度高,使用浮点数计算,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先把AD值放大10的n次幂再计算,如要保留2为小数,可以把AD值乘以100再计算,使用时除以100再使用,如计算得到101,则当做1.01V使用。

网友:
有意思,上面都已经说出答案了

网友:
如果电源电压是5v,就用AD采样值,乘以4882,再除以1000。得到的数自己找个合适的地方确定小数点。没有浮点运算的单片机,计算浮点的时间很长。

网友:
先乘再除,51上面不适合用浮点,就用无符号16位型变量计算。

楼主:
GetADCResult(5)输入是接的5v电压,读取的ADC值是1023,Powr_voltage是通过内部的带隙电压计算出来vcc电压值是5014mv,这几个数据是通过串口助手显示的,人工计算,如果先乘法后除,得出来的是1.999.先除后乘,得出来的是5009mv。可是带入到程序里面,就不行了,显示0000,大佬们,是因为数据类型使用错误导致的吗,回家后改成浮点数类型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ADCResult(5)输入是接的5v电压,读取的ADC值是1023,Powr_voltage是通过内部的带隙电压计算出来vcc电压 ...

很可能是数据类型引起的,可以用16位无符号整型试试。

网友:
公式方面:
ADC=(1024*VIN)/VCC
VIN=(ADC*VCC)/1024;---------这个是编程用的公式。代码方面:
GetADCResult(5)这个函数的原型不知道,但必须是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date),如果是unsigned char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date)就会不对了。
下面是我在用的STC12C5604AD的10位ADC代码仅供参考:
/*----------------------------
初始模数转换寄存器函数
----------------------------*/
void InitADC()
{
   ADC_DATA = 0;                    //ADC数据寄存器清零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
/*----------------------------------------------------------
10位ADC转换执行函数
GetADCResult变量必须设置成unsigned int
若设成unsigned char则输出结果将错乱
----------------------------------------------------------*/
uint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必要的查询等待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标志位
    ADC_CONTR &=~ADC_FLAG;        //关闭 ADC
return((ADC_DATA<<2)+ADC_LOW2);   //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16进制)
}
/*********************************************/
float AD_work(uchar ch)
{
float AD_val; //转换结果传递变量设为浮点数
uchar m;
for(m=0;m<50;m++)
{AD_val+=GetADCResult(ch);} //转换50次求平均值(提高精度)
AD_val/=50;
AD_val=(AD_val*5)/1024; //AD的参考电压是单片机上的5v,所以乘5即为实际电压值
return AD_val*100;
}

主循环之前调用一次initADC();
函数float AD_work(uchar ch)中的ch是通道号码,返回的结果是经过50次采样的平均值并且放大了100倍,如果不需要求平均值和小数点后的数据就不用设置浮点变量了,这个函数可以变成
uint AD_work(uchar ch)
{
uint AD_val;

AD_val+=GetADCResult(ch);
AD_val=(AD_val*5)/1024; //计算对应的电源电压为5V。

return AD_val;
}

网友:
选择unsigned int ,先乘如果超出65536会出错(虽然除后不超)。

楼主:
/*----------------------------
读取ADC结果
----------------------------*/
uint_16 GetADCResult(uchar_8 ch)
{
    uint_16 ADC_10BIT_RES;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 ADC
    ADC_10BIT_RES=ADC_RES;      //得到高8位
    ADC_10BIT_RES<<=2;
    ADC_10BIT_RES+=ADC_RESL;     //得到低2位
    return ADC_10BIT_RES;                 //返回ADC结果

}

/*----------------------------
读取Bandgap电压值与adc值
计算VCC工作电压值
----------------------------*/
uint_16 ShowResult()
{

    uint_16 bandgap,       //bandgap预储存校准值,单位毫伏
    adc_9gallery_res; //测量第九通道(bandgap)值

    float power_voltage;      //系统供电电压,单位毫伏
   // ADC_voltage;     //设定通道电压值,单位毫伏

    uchar_8  code *cptr; //定义ROM(代码)区指针
                cptr = ID_ADDR_ROM;         //从程序区读取BandGap电压值(单位:毫伏mV)
    bandgap=*cptr++;
    bandgap<<=8;
    bandgap+=*cptr;
//测量第九通道(bandgap)值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P1ASF = 0x00;                   //设置读第九通道
    GetADCResult(0);                 //测bandgap时,调用此函数时通道数只能填0
    GetADCResult(0);                 //读三次获得稳定
    adc_9gallery_res=GetADCResult(0);

//计算系统供电电压
    power_voltage=(float)bandgap*1024/adc_9gallery_res;

          return  power_voltage;
}

网友:
4楼说的很清楚了,咋看不明白
电压最好用mv单位,用uint32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已经改好了,是数据类型导致的错误,把数据类型改成long,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