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S710一体机不开机黑屏维修

楼主(2021-06-20):
同行送修先是送来一个航嘉的专用电源,说是电源坏了,于是我经过仔细检查,发现电源正常。于是我告诉他电源正常,于是同行把电脑拿过来了,这个机子是联想的一体机,开机后黑屏,但是VGA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检查发现是主板故障,报价之后开始维修,经过紧张有序的维修,成功修复。最近天热,电子设备进入故障高发期,希望各位在用完机子后,记得切断电源。

这是背面

机型

主板局部,改机设计的比较巧妙,电源插座和VGA还有DVI接口通过一个插件和主板相连

这是本机的WiFi

不知道这是不是显卡内存

这是这个机子的散热器,感觉比笔记本电脑的风扇大

看看,巧妙不?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啥的

这个应该是CPU吧

本机内存条,和笔记本内存条通用

整机全貌

网友:
我猜是主板滤波电容怀孕了

网友:
我觉得这种维修帖子发跟没发一样,只说故障,也没有维修过程,损坏原因,最后如何修复的…………

网友:
怎么修好的,哪个地方坏了?

网友:
只分享拆机,不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