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电脑黑屏键盘灯重启的维修(LENOVO Erazer Y50-70)

楼主(2021-06-20):
接修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故障为开机黑屏,红色键盘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又亮了,然后反复,最后关机。今天拆开发现,改机摔过,仔细检查发现两个内存中的其中一个有问题,仔细检查发现哪一个内存条有颗电容脱落,还有一个电容碎了。换上两个电容后,这个内存条又能使用了。

这是拆开的样子

这是WiFi板

这是内存插槽,坏的那个内存我已经取下在维修

改机后来更换的240G影驰的固态

改机背面,原先默认win8系统

改机型号,这是一款2014年出品的联想笔记本电脑,是英特尔酷睿I5第四代CPU

这是散热孔,改机散热孔自带防尘功能

原先以为这个是散热风扇孔,闹了半天是一个大扬声器,原来该机还有低音炮功能

这是CPU和显卡的散热器

双铜管和散热器

影驰的固态

内存插槽

修好的样子

该机当年应该是高配机,支持英伟达独显

这是该机型号,Y50

该机的配置

开机29秒

详细配置

网友:
错别字:改机 -> 该机。
掉电容处碎电容不来个微距?

网友:
我还有更老的2005年的联想旭日也是这样的问题,无法修理了。

网友:
开机多少秒这个不觉得是个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