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吸尘器用不好变扬尘器

楼主(2021-06-20):
前几天我打扫卫生,用220V洁霸BF501吸尘器吸地板,
这个机器很多年了,用的很少,
用完发现吸尘器边上有个椅子立柱上有细灰,
高度相当于吸尘器的出风口位置附近,
一定是吸尘器的滤芯要更换了,
或者吸尘器本身的设计有问题,
过滤不了微尘,
用吸尘器打扫卫生,
本来是为了室内清洁,
却反而污染了空气,
后来还是用拖把把地拖干净了,
扫把扫出的灰是大灰尘,
吸尘器呼出的却是细灰,
对身体尤其有害,
这个在我以前给激光打印机加粉时,
就体会过,
一般的吸尘器根本过滤不干净激光打印机的细粉。

平时使用吸尘器可以在出风口附近用静电纸经常检测一下,
使用中也得维护,对于结构不好的吸尘器只能处理掉
买新的了

网友:
过滤器要换了,一点灰不出来也不可能,只是更细罢了。

网友:
出来的都是2.5的

网友A:
用过几个吸尘器,感觉现在的吸尘器越做越花哨了,但效果不好,其实原因很简单,为了好看,集尘袋越做越小,过去的是十几升至几十升,现在的是两升或更小,为了达到一定的空气流量,只有增加集尘袋的透气率,所以效果很差,有的甚至没有集尘袋,靠打孔金属片过滤,效果可想而知了。要想吸尘过滤好,还得买那种桶式吸尘器,而且尽量选集尘袋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个吸尘器,感觉现在的吸尘器越做越花哨了,但效果不好,其实原因很简单,为了好看,集尘袋越做越小, ...

无论是吸尘还是倒灰,为了健康最好是同时带上口罩,室内大面积最好不要长期用扫地机器人或吸尘器,用拖把既能清洁也能加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几个吸尘器,感觉现在的吸尘器越做越花哨了,但效果不好,其实原因很简单,为了好看,集尘袋越做越小, ...

有尘袋和滤芯双重保护的吸尘器当然最好,看滤芯的污染程度就知道有多少粉尘会逃出来,没有尘袋的吸尘器滤芯寿命会大大缩短,另外吸尘器的出风口最好也是一个圆管那种,这样方便在出风口加滤材或检测,大有的吸尘器用尘袋看滤芯是挺干净的,蛋疼的是这个尘袋看样子用不了多少次,而这个尘袋很小,随便吸吸就满了,用尘袋使用成本太高了。

网友B:
戴森有hepa滤网就是对付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森有hepa滤网就是对付这种情况的

戴森的前后滤网加起来要200多啊,不知道能用多久,一般1年得换吧,
不过戴森有前后滤芯设计
还是比国产的小米,追觅,华为强多了,
后面的都只有一个滤芯

网友:
桶式的吸尘器密封性不如家用吸尘器,所以过滤效果一般,洁霸那个估计是工业桶式所以配的尘隔,尘隔和尘袋一样都是无纺布的过滤效果就不是太好,海帕的能好一些,最好的还是水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戴森的前后滤网加起来要200多啊,不知道能用多久,一般1年得换吧,
不过戴森有前后滤芯设计
还是比国产的 ...

前滤用了两年堵死了,后滤还好,看样子应该能用三四年

网友:
同样: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5551

略微改造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41297&page=1

但肯定不如戴森加了后置hepa

最放心的还是水滤式。但是贵,笨重。

网友:
我见过给打印机做清理的,那种吸尘器是用水过滤碳粉的,吸尘器用时要放很多水!

网友:
再hepa过滤也总有漏网之灰尘,但是看起来干净多了,心情也好了

楼主:
其实看吸尘器是否漏灰
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使用一段时间后,
拆掉滤芯,
看风机的风叶上是否有灰,
有灰的一定漏灰,
干净的会好一些。感觉吸尘器买出风口也是一个圆口那种比较好改造,
那种的可以插个管子进去,套个滤袋,
或者直接排出窗外,
或者管子插水桶里,
起到水过滤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