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12V10瓦灯珠

楼主(2021-06-20):
618有劵实在不知道买什么,最后劵后0.78就买了这个,没有别的电源就用12v5a电源接根线成功点亮,点亮一瞬间真亮瞎眼看东西有一块黑,现在好多了

网友:
 眼睛好爽的。。。

网友:
直接发个白图就好了

网友:
眼睛爽歪歪.......

网友:
3楼有道理,发张白图就行了

网友:
哇,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了,楼主要负责!

网友:
测灯珠,我现在一般盖个白纸,或者用可调电源从低开始试,真的会瞬间亮瞎

网友:
我手边有电焊面罩,试灯用非常好,可以直接趴灯珠上看。

网友:
这是1块9毛8限购一颗那个么?我也买了一颗,眼睛瞎了两天

网友:
3串3并,9V可以点亮,最大工作电流1A左右。

网友:
可以DIY个钓鱼灯。打对面的人亮瞎。。。

网友(2021-08-02):
用恒流源,从10ma开始测,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