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照相机的氙气灯启动速度对比汽车的氙气快这么多呢,是驱动不一....

楼主(2021-06-20):
为什么照相机的氙气灯启动速度对比汽车的氙气快这么多呢,是驱动不一样嘛

网友:
相机小......
汽车大......

网友:
你让照相机的氙气灯常亮试试.........

网友:
相机的氙气灯工作时间短

网友:
相机的闪光灯属于脉冲氙灯,电极非常粗壮,灯管又细,设计就是用于瞬间的大电流,点亮的功率远超其持续点亮的参数,如果持续点亮,灯管会因为无法承受高温高压而迅速烧毁。
汽车氙灯其实不是纯氙气,而是掺了金属卤化物的混合型气体灯,电极很细而灯泡内部空间更大,所谓启动时间其实是把灯内卤化物加热到设计温度的时间,快启的安定器也有,但那个折寿,原理就是在启动的时候用更大的电流来加热灯泡,电极损耗会大一些。

网友:
汽车遇到紧急情况也跟相机一样设计了闪烁大灯功能提醒前方注意危险情况,现在的高端汽车貌似也改用led灯了启动也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