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拧木螺丝哪种冲击起子机比较好?

楼主(2021-06-21):
或者是哪个扭矩的冲击起子机比较好。目前用大有5733-H,扭力范围100、150、200,感觉100就有点大,经常打穿木料。

网友:
这得看你的木料吧,如果是很硬的木料你用的这个估计差不多,松软一点的木料的话得选扭力小的,估计12V甚至7.2V那种小冲击批就够了现在市场上家具用的木料一般都是比较松软的,不像以前的老家具,那木料质量杠杠的,上次钻一个老家贮藏多年的老木料,20V电钻都不够用,钻进去一段钻头直接卡住,费了半天功夫才用扳手拧出来,要知道平时这个电钻钻家具木头跟钻豆腐似的,一钻一个洞。。。

网友A:
拧木螺丝就不该用带冲击的

网友:
楼主的木螺丝有几十厘米长?几厘米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木螺丝就不该用带冲击的

牛逼了老铁!!!666

网友:
软木牧田110

网友:
牛逼了老铁!!!666

网友:
牧田171,或172,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木螺丝就不该用带冲击的

电批哪能买到不带冲击的?

网友:
很硬的木料也不需要大扭力,硬木要打导孔再拧,否则木头会裂

网友:
告诉你一个窍门
螺丝在肥皂上转几圈
随便用个电起子就没问题了

网友:
关键是要控制开关的按压幅度,安装板式家具,用得伟DCF887,大小螺丝通吃,高速挡,开关极少按到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拧木螺丝就不该用带冲击的

估计分不清冲击批和冲击钻的吧?

冲击批是专门拧螺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分不清冲击批和冲击钻的吧?

冲击批是专门拧螺丝的。

应该是习武之人    用的电钻夹批头   臂力牛逼也不是不可以   :Strive:

网友:
12v有刷的拧小的木螺丝非常快捷方便,长的就20V,大有这款低速不太好。

网友:
大有5733P 带扭力调节的

网友:
冲击批一般都是在角铁上打燕尾螺丝的,打木材难道不行?

网友:
正在用大有5228,一般情况都够用,黄鱼价格也好

网友:
最好上20伏的,12伏的电池太弱了,干不了多久,牧田的155,或者是154,都可以,带调档位的,

网友:
大有5228用不了多久,批头就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