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四季星、深远007、009电机控制器拆机,留图备份(协昌GDSY6-ML7)

楼主(2021-06-21):
自用的深远009控制器12管800~1000w控制器,更换了蓝德7255退役,拆机留图维修备份,洗完头头发没干闲着拆开拍照留图

为了应付新国标,这些参数看看就好。标的是个400w的参数。实际是4860宽压的1000w,起步挺暴力。电容耐压都是80的,本想全部更换100v电容,尝试上72是否可用,无奈于mos没有查到参数,不知耐压。

以下留图。做维修备份

楼主:
更新一下上面深远那个可能有错误,这个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四季星

楼主:
插口定义,没标为空线,低刹忘了哪条了,有空拆开车再补充

网友A:
超压只能提升转矩吧,极速与频率有关,受程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压只能提升转矩吧,极速与频率有关,受程序控制

主要是自己有一块72的电池了,用不上

网友:
这铜穿得真销魂

网友B:
这车原配置其实也可以了, 不改的情况 48付可以跑到时速40公里,60付轻松时速50公里,速度再快点话, 不改刹车和轮胎,停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原配置其实也可以了, 不改的情况 48付可以跑到时速40公里,60付轻松时速50公里,速度再快点话, 不改 ...

我这个48原装有45,60有55。刹车原装单活塞确实有点勉强。前面的大反刹很嚣张

网友(2021-08-04):
哥们我能问问报警器应该怎么接线么?

网友C:
请问楼主报警器是怎么接线的呢?我遇到一个ml7控制器,不会接报警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报警器是怎么接线的呢?我遇到一个ml7控制器,不会接报警器了!

报警器就接上正负极就好了,控制器那头一般就三条通用线,新国标有多一条信号线。我图上面都有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警器就接上正负极就好了,控制器那头一般就三条通用线,新国标有多一条信号线。我图上面都有标注。 ...

那acc就是报警的一键启动吧?

网友(2021-10-25):
我买台009,回来拆开一看,控制器被商家换成杂牌了,真是活久见,又被坑了一回

网友:
听说深远换蓝德控制器容易烧电机,是真的吗?别人都说用远驱的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
我有一个控制器一线通坏了,不懂怎么修,

网友(2021-11-25):
我想把这个控制器接到我那台48伏300瓦的电动车上,不知道行不行?大神帮实验一下呗

网友(2022-01-10):
学习线是哪个?

网友:
楼主上的是铅酸48v吗,动力如何,多多1400多的货是否靠谱

网友:
三极管64064上72V会不会爆管

网友:
能不能把巡航功能也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