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冲击钻Z1J-ff02-13(论坛首拆)附带冲击原理解析

楼主(2021-06-21):
冲击无力,跳轴

内部结构情况良好,磨损正常。润滑油正常变化。

失效原因,中盖断裂

长期使用轴承基本上无磨损

转子正常磨损少,无短路

更换中盖,这边推荐买中盖总成。除非你会过盈紧配安装。换配件推荐你顺便买个碳刷一起更换。

加油满满当当,复活。旧油要清理干净,重新加油。不然润滑作用大打折扣。

安装测试没问题就可以了

冲击原理如下,欢迎探讨。

网友:
这冲击钻,我没有拆过,今天看到内部结构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3-09-14):
看完了 可惜是老款东成J1Z-FF02-13拆解 我想看Z1J-FF02-13的拆解
不过说的详细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感谢分享!

网友:
中盖看起来是铸造件,换成压铸或者锻造、铣出来的是否强度会好一些

网友:
齿轮啮合然后打滑形成冲击,齿轮耐滑不啊

网友:
东成的 看看大牌

网友:
这种虽然有冲击功能,但是不好用,钻水泥还是电锤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