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真是活久见,这个不是pcb布线问题是什么?

楼主(2021-06-21):
这个孔明显过于靠近线路,而且开孔内侧没有做处理,实际上线路也完全可以避开这个问题,我就说了这个,感觉撅了有的人的祖坟。扒坟,晃荡还不许讨论。

楼主:
如果感觉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大家就事论事,讨论而已,诶,还能上升人身攻击,这地方环境真差。晒一个这几天在测试到半夜的产品,我说了,大多数东西我不能给你们看,这个你们仔细看看,哪家的,用来做什么的,上面的一些标参,内核分割必须抹掉,请见谅。

网友A:
4层板,孔估计是后加的,没碰到线就懒的改文件了

网友:
没有一点儿大锅公象的精神。。。。。

网友:
就像马路的无障碍通道一样,有的比地面高出十几、二十厘米,残疾人的车怎么上去!

网友:
4层板,孔估计是后加的,没碰到线就懒的改文件了,,这个回答目前是最合理的

网友:
确实缺乏工匠精神!支持卤煮

网友:
DFM检查都不做的嘛。。。这间距明显太小。

网友B:
是不是这样才会舒坦一点?

网友:
这么大的开孔要预留的吧。

网友:
太天真了,现在盛行计划报废!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才会舒坦一点?

下面直接向左上斜交不行吗,非要横着来那么一下...

貌似fluke表的板子

网友:
坛子里不懂装懂的太多,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至少不会胡乱评论。
上次发帖说解决了一打雷漏保就跳闸的毛病,也强调说改法有点不符合安规要求,但是只要检修时断开空开或者漏保就行,还是有人一个劲说安规,难道你替老夫去屋外合闸?更有人说是打雷引起零火短路,简直无语,也不想想那得多大的雷,不得把你劈死?!

网友:
孔上面拧颗螺丝固定

网友:
多说一句你就输了

网友:
我买的众仪的PCB板也有类似的问题,表盘转动会经过孔,感觉用不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4层板,孔估计是后加的,没碰到线就懒的改文件了

对 这孔一看的都是后来钻的  和PCB文件没关系。

网友:
先拿回流焊的过孔没做泪滴说事儿被我怼回去,又拿这个距离来博眼球吗?
这不是螺丝孔,pcb设计规范钻孔和走线间距要求不小于0.3mm,这个设计没任何问题。
还没做处理?一个定位孔要什么处理?打个耳钉么?

网友:
不拧螺丝么随便了,我是看着那个线中间打的过孔蛮碍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感觉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大家就事论事,讨论而已,诶,还能上升人身攻击,这地方环境真差。晒一个这几 ...

腆着脸说人身攻击么?要不要我把仁兄的言论贴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181&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