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MV 5下面试玩ZFS文件系统,速度很一般啊

楼主(2021-06-21):
硬件是一个旧电脑

CPU : AMDAthlon64 X24200+
2GB DDR2 RAM
网卡: HP NC523SFP  万兆网卡
硬盘4个, 1TB

之前就装过OMV5, 四个硬盘组RAID5,印象里复制速度大约200MB/s

详细测试,参考之前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872

OMV5安装ZFS插件的大致过程

1. 安装debian 10, 安装过程中正常识别了 HP NC523SFP  万兆网卡

2. 在debian 10中安装 OMV5

3. OMV5默认不能直接装ZFS插件,必须先安装 OMV-Extras扩展插件管理

4. 完成安装OMV-Extras后,在插件列表里可以找到ZFS插件了,但是这时候就安装,会报错

5. 还要在OMV-Extras管理中的内核管理中选择安装Proxmox kernel, 安装过程比较长,安装完成后会自动设置Proxmox内核启动

6. 重启系统后,HP NC523SFP 万兆网卡没有自动启动,这时候是没有网络的,网页用不了,ssh也用不了,
   从本地登录root, 用到omv-firstaid工具重新配置网络,可以启动万兆网卡

7. 打开OMV网页,再次在插件列表中找到ZFS插件,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8. 在存储器的ZFS管理页面中就可以添加ZFS Pool,

9. 接下来就可以新建共享文件夹,设置访问用户权限,然后启动SMB共享,开启共享文件夹

测试写入ZFS文件系统,速度大约只有80MB/s 读出稍快一点点,也没有超过90MB/s

估计还是因为主板性能太差了,内存也太小了,在这么低的硬件配置上,体现不出来ZFS的速度

网友:
硬件是一个旧电脑

楼主:
发现HP NC523SFP  万兆网卡散热片特别热,不小心还被烫了一下,找了一个AMD CPU风扇,尺寸能小一点,用绑带绑一下,连接了5V电源,低速给散热片吹风,效果好太多了,一点都不烫手了

楼主:
完全相同的硬件条件下,

ZFS, 写入大约80MB/s,读出大约90MB/s
RAID5, EXT4格式,写入稳定在150MB/s,读出稳定在250MB/s

网友:
cpu性能不行吧

楼主:
测试过程,CPU占用率不算高,主要还是总线太慢了

网友:
2G 内存就不要指望ZFS能有什么性能了  ZFS建议最少8G内存开始用

网友:
zfs是用内存做加速的,起码64g起步才看得到效果,最好12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