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NE555调速电路,调的是脉冲直流,对电机有什么变化?

楼主(2021-06-21):
是调功率?电压?电流?

脉冲直流加到换向器上?不断的改变什么?

楼主:
对于输入电源,是不是只看功率。电流可以<输出电流,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时候。

网友:
加大电流直流电机。。无刷最好用了/

网友:
应该是调整的电压有效值,PWM占空比改变就改变了有效值,控制电机功率输出

网友:
pwm调速,可以在调速的过程中不降低扭矩。相对于传统的直流电机调速优点多的多。

网友:
是脉冲方波,脉冲宽度和频率可调的。

网友:
实际调整的就是电压

网友A:
电压不变,只是把连续供电改成间断供电,用高电压保证电机扭矩,用平均电流调整电机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变,只是把连续供电改成间断供电,用高电压保证电机扭矩,用平均电流调整电机转速。 ...

NE555脉宽调速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峰值不变,因把连续供电改成间断供电,所以电压有效值是变化的,这不意味着“用高电压保证电机扭矩,用平均电流调整电机转速”。
因电动机供电的有效值被降低了,其输出的扭矩会下降。对于相同的负载,驱动转矩小于需要的转矩,电动机会减速。电动机降低转速后,其工作电流会增加,电流的增加会提高电动机的输出扭矩。于是电动机重新在一个低速状态下和负载达成一定的转矩平衡,于是达到了调速的目的。

看看直流电动机特性曲线就会理解这个过程:

网友:
楼上的解说好专业

楼主:
比如方波,刚好低电平加到电极上。换向器是同时都没有电压?还是最近的那个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方波,刚好低电平加到电极上。换向器是同时都没有电压?还是最近的那个没有电压?? ...

没有电压,靠转子惯性转过去

网友:
调的是占空比,吧,改变了脉冲宽度,也就改变了平均电压

网友:
这种一般电机两级会并联一个电容 然后 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改变工作电压可改变转速的直流电机(有刷和部分无刷)可以用pwm直接控制工作电源的通断来调速;有些无刷电机需要pwm或pfm的信号才能工作。

楼主:
反电动势,瞬间电压,电流。

网友:
PWM调速模式,改变了电机端电压的有效值,因此间接改变了电机的输出功率
同时,电机由直流工况变成了脉流工况,测量电机电流会发现除了直流分量以外,还会出现大量的交流分量
对于常用的微型直流电机来说,没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对于大型直流电机来说,脉流工况会导致电机换向困难,发热增加效率降低,
严重了还容易换向器环火,导致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