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亚克力替换卫生间门玻璃

楼主(2021-06-21):
卫生间门上玻璃碎了,因为顶部那个弧形不好测量,不能重新找人划个玻璃,准备用亚克力代替,马家下单了5mm厚乳白色长方形亚克力,到货后用万用宝慢慢锯,前后花了两个小时才搞定,效果还凑合 ,前后两张照片。必须吐槽的是做门的为啥不能用长方形玻璃,上面遮挡住一样有弧形造型。

网友A:
常见的只有外面是弧形,里面玻璃是长方形。

网友:
老式卫生间门玻璃 至少应该是一半 压花  的 ……这个是样板间看多了的后遗症

网友:
玻璃是长方形的 是从中间的夹层推进去的

网友B:
这门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一道缝,正常应该是方行玻璃从上面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门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一道缝,正常应该是方行玻璃从上面插进去的

不是的,玻璃是从门后面上的,然后用木条封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只有外面是弧形,里面玻璃是长方形。

只能说撸主是个人才...

网友C:
楼主搞错了吧,玻璃肯定是长方形的,,,,

网友:
5mm厚的 亚克力一平方要多少RMB大概,也有类似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错了吧,玻璃肯定是长方形的,,,,

后期模压门是塞进去的,早期尤其木工做的都是嵌入,按照形状裁玻璃用压条钉住

网友:
你这个玻璃是长方形。被挡出弧度来。。

网友:
楼上这么多人有点想当然了,楼主玻璃都碎了,压条都拆下来了,难道看不出玻璃原来是方的还是带弧形的?

网友:
为啥不用廉价的Pvc板

网友D:
这么透明。。。里面是不是还得拉个帘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透明。。。里面是不是还得拉个帘子?

原来那块就是因为看不清楚才换掉的

网友:
这个位置的玻璃用亚克力板替换是个不错的选择,安全实用只是在擦拭的时候要用柔软的抹布免得擦出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