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窮人家的空調安裝,共享空調

楼主(2021-06-21):
以前有朋友也是因為只有一台空調的錢,然後和家人吵架該裝到哪個房的問題向我訴苦過,我當時不懂,也建議過給她可以嘗試中間的牆開孔,騎牆安裝,但她家覺得砸牆工程太大,而且覺得這樣裝很傻

現在我發現對面樓的,真的有採取我以前這樣的共享空調安裝法
(不知道發那個版塊,先發這樣博物館吧,感覺以後也可以算是硬件博物的照片了)

网友:
我在小旅店见过这种方法,还有一台柜机出风口安装pvc管道远程输送凉风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有个人说家里客厅的大功率柜式空调开了其他房间的门全部打开也会跟着凉快的,不过柜式空调的耗电量远比房间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有个人说家里客厅的大功率柜式空调开了其他房间的门全部打开也会跟着凉快的,不过柜式空调的耗电 ...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都是定頻因為溫度超了后,要關閉等溫度變化的再開,開開停停所以耗電吧
我現在的客廳是28平,裝了台1.5P的定頻R22,這樣的話空間大,我設置遙控為16度,然後空調從不可能達到這個溫度,會一定運行,在怎麼努力,客廳也維持在25度左右,那就不會比變頻多耗什麼點了吧

网友B:
楼主台湾人还是香港人?用繁体字,那地方还有装不起空调的?

网友:
是臺灣還是香港發帖啊,還用上繁體字了,以前在臺灣廠待過幾年,顯得看到這個帖子有點親切感,

网友:
有人管这个叫人间烟火,我管这个叫人间屁事

网友C:
2021年还在墙上开个洞的话,工价比空调贵

网友D:
遥控放在哪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台湾人还是香港人?用繁体字,那地方还有装不起空调的?

排除香港。香港一般用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放在哪边呢?

肯定放在能接受遙控的那一邊,不過來個只能插座,就能手機控制了

网友E:
这种方法不怎么好,首先因为房间是两个,这样制冷效果就会差,关键是,万一这边不需要制冷,那就不仅仅是功耗浪费的问题。比如说这边感冒了,需要正常温度,隔壁则希望降温,你是开还是不开空调。所以如果非要一台空调安装制冷两个房间,那就只能按中央空调的安法,控制出风口。用管子把冷风导入两个房间,哪个房间需要制冷就打开那个房间的出风口。当两个房间出风口都关闭了就断开空调电源。遥控的话要飞线到另一个房间,保证两个房间都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不怎么好,首先因为房间是两个,这样制冷效果就会差,关键是,万一这边不需要制冷,那就不仅仅是功 ...

對,還是你的更專業的,而且這個線管也延長了不少,也影響了效果

网友:
饭店包厢很常见,不过卧室这么装我接受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021年还在墙上开个洞的话,工价比空调贵

装修时预留不花钱,自已砸啊也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修时预留不花钱,自已砸啊也不花钱。

2021年開個洞就要1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修时预留不花钱,自已砸啊也不花钱。

那你不怕晚上小姐姐串门

网友:
这樣也挺好了,就是隔音會差了很多。晚上辦事會吵到另一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1年还在墙上开个洞的话,工价比空调贵

我上班的某机关有二间办公室就是共用一个空调出风口,因为国家对人均办公面积有要求,为了达标,只好在大办公室中间打了一道分隔墙,中央空调的出风口在墙的左右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