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雷力迅电动扳手5芯电池包拆解,顺便请教一下那10芯电池包是什么接口

楼主(2021-06-21):
便宜电扳手配的5芯电池包拆了看看,看能不能改成10芯的
底部

侧面,啥参数都木有

物理、电气接口和牧田常规的一样,带充电插座

剩余电压20V

开壳了

保护板是大路货,还少贴了一颗放电MOS
SOP16的是保护芯片,SOP8是充电MOS(过俩防反的肖特基二极管),充电座和电池包输出直通

山寨牌的18650,1500mAh

正极点焊也没垫片

塑料壳子的做工还可以

再看充电器

输出21V-98V,这个是认真的?

输出实测22V,过二极管后就会低一点

充电器空载功耗

充电的功率,充电电流粗算只有500mA左右

重点来了
这是前几年撸的电池包,本打算拆电芯改造12V锂电钻的

雷力迅原配电芯比较渣,看能不能改用10芯的
比一下螺丝位置,有偏差

看来只能改这电池包的接口了
搜过所有大牌子的电动工具,这卡口和接口都对不上
输出正负和雷力迅是反的

打开看看有木有机会

看来正负好办,交换一下即可

这电池包电芯是三桑的,保护板比雷力迅也好多了,值得折腾一下

请教一下大家,这10芯电池包是什么接口呢?
欢迎继续关注后续改接口的帖子

网友A:
这种电池都是公模的,我的雷力迅电池直可以用在别的杂牌电动工具上

网友B:
我想改一下,就是没内阻仪

网友C:
接口应该是一样的   只不过电池2并

网友:
我改装过日立手电钻的电池包,买的10芯的外壳,两组5芯并联,均衡充电板都是一样的。但是用起来太重,还是用5芯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都是公模的,我的雷力迅电池直可以用在别的杂牌电动工具上

这个10芯的物理和电气接口都不是牧田的标准,雷力迅插不上去

网友:
我收了几个坏的牧田电池,只要换了电芯就可以了。还有15节的,我换了15节三星33G的电池。效果很好,容量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改一下,就是没内阻仪

偶也没有,但三桑的电芯比山寨的好,两并内阻也更低

网友:
雷力迅的电池是仿牧田接口但和牧田不通用的牧田款,牧田款机器能用牧田电池和牧田款电池,真牧田机只能用牧田电池用不了牧田款电池
淘宝有卖电池盒的,很便宜,单买外壳不要附件的话才5块

前几天618的时候想找个牧田款的电钻,找到了他们家,裸机98,结果店铺不支持618红包,所以还是没买

网友:
保护板PCB的直角走线惊了,电流采样的走线也没用开尔文接法

网友:
雷力迅电动扳手电池包就是烂大街的“牧田款”,不带保护板的电池包外壳也就几元钱的事,而且10节、15节的都有。基本没有自己改造的必要,除非喜欢动手折腾或者不想花那钱。

网友:
感觉还是可以该的

网友:
还在折腾这个扳手

网友:
马宝“理士达锂电”,价格实惠质量还说的过去~

网友:
10芯那个,看插槽至少不会是牧田款,三星电芯,应该也是正规电池包,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改一下,就是没内阻仪

买了也是吃灰,某多多拆机的动力电池3.8那个,我买了20节挨个测了内阻基本上都是标注的范围以内,可以之间怼上用

网友:
2并电池包是刘老板的货,我也买了两个,无刷冲击扳手用的,接口应该是定制的,不像公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应该是一样的   只不过电池2并

卡口和电气插槽不一样,能装偶就不用咨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口和电气插槽不一样,能装偶就不用咨询了

需要换壳换保护板~

网友:
买套件20元,电池换上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