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镁光颗粒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1-06-21):
神奇固态  所有固件都试了 还是开卡失败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颗粒炸了你没看到吗?

楼主:
感谢大神  开卡成功 但是不能分区 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颗粒炸了你没看到吗?

大神 怎么看出来 那个颗粒炸了  请指教下 谢谢

网友:
用SM2258XT_B05A_PKGQ1103A_FWQ1103A0这个版本/但是你这个CH2挂了一个CE/只能容量减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怎么看出来 那个颗粒炸了  请指教下 谢谢

你自己都发了CE分布图了。图上不是只显示出来7个ce有ID么?但是你有8个颗粒,那明显就是少了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