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两个适马的胶片时代镜头一起拆 看镜头是如何工作的(SIGMA 28-70mm/100-300mm)

楼主(2021-06-21):
这次的主角有两个,适马SIGMA的28-70mm F2.8-4;100-300mm F4.5-6.7
这两个由于年代久远,内部镜片都出现了雾化现象,拍出来的照片有蒙雾感,对比度弱

那就一起拆开看看吧

由于是同世代的镜头,里面结构大同小异,部分零件甚至是完全一样的

铁屁股直接拆下,是整体部件,没有像宾得FA镜头一样拆开弹簧就散了

适马的光圈过渡拨环,设计很聪明,安装和拆卸方便

对角螺丝刀连杆和光圈拨环,都是一样的

继续拆下去

镜头内有电路,用于和相机通讯

通讯内容是当前的焦距值和对焦距离,通过镜身上的滑动编码环取得
机身得到当前的焦距和距离值后就可以驱动对焦螺丝刀来实现自动对焦

通过镜头内部的减速齿轮驱动对焦镜片的前后移动对焦

这个镜头的最大光圈是2.8,所以镜片看上去也比较大

拆掉前镜,被污染的中镜也需要拆解才能清洁

拆了无数小螺丝后抽出镜筒
这是28-70的

100-300的

找到需要清洁的镜片,这个适马镜头由于内部润滑油挥发后聚集在镜头上现成雾膜,液态的可以直接擦掉,干结就麻烦些,需要清洗,最麻烦的是长霉把镀膜吃掉了,就无法复原,影响成像了

最后看一下光圈的开合控制,由机身的光圈拨杆控制,通过连杆开合镜间的光圈叶片实现孔径变化

---------------------------------------------------------------------------

今天天气还可以,试机照片

网友:
装回去能用不

网友:
现在的机身也能用

网友:
我有个适马,长毛了,看到那么多螺丝就不想拆了

网友A:
我一个佳能70-300镜头有霉,想拆开擦擦结果坼了一半拆不下去了,也装不回了,丢在防潮箱内有10来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佳能70-300镜头有霉,想拆开擦擦结果坼了一半拆不下去了,也装不回了,丢在防潮箱内有10来年了。 ...

50元包邮解君愁

网友:
超强手工,学习了!!

网友:
看来日本机电一体化自动普及很快,国内老蛙镜头还是手动,卖的不比自动头便宜。

网友B:
我拆过摄像机镜头,佳能2/3 卡口的。 有一点点霉其实不影响,拆了之后霉点是干净了,可镜头半残了。大部分变焦之后不能准确对焦,有那么几个点对焦清楚。 里面螺丝有很多点了胶固定的,拆过之后没有精确调整手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摄像机镜头,佳能2/3 卡口的。 有一点点霉其实不影响,拆了之后霉点是干净了,可镜头半残了。大部 ...

我没怎么拆过,怕麻烦,呵呵。
不过我问过修相机的师傅,一般需要在拆的时候,做好标记,不然麻烦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怎么拆过,怕麻烦,呵呵。
不过我问过修相机的师傅,一般需要在拆的时候,做好标记,不然麻烦大了。 ...

它的霉长在两片玻璃镜片之间,胶水粘牢的。外头擦不到。
我为了拆开把它放在压力锅里煮。开了是开了,擦洗完了直接对上装回去。肯定没有原来的胶那么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它的霉长在两片玻璃镜片之间,胶水粘牢的。外头擦不到。
我为了拆开把它放在压力锅里煮。开了是开了,擦 ...

这种属于胶合镜组,清洗干净后,需要用UV胶粘接,我都是听人说的,没那动手能力,还是你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属于胶合镜组,清洗干净后,需要用UV胶粘接,我都是听人说的,没那动手能力,还是你厉害。 ...

对, 不粘直接对上不行。
不是uv胶,是热熔树脂。热了之后趁热扒开还是软的,胶膜能搓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 不粘直接对上不行。
不是uv胶,是热熔树脂。热了之后趁热扒开还是软的,胶膜能搓下来。 ...

不粘的话中间有空气,光学特性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粘的话中间有空气,光学特性就完全不同了。

高难度操作,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