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ANNER光电编码器故障及内部拆检分析

楼主(2021-06-21):
近日,一设备转动检测反馈元件-光电编码器故障,拆卸并分析该编码器安装在转动设备输出轴上,设备运行中环境问题为高温,震动,潮湿等,设备随轨道空中运行,设备下方为槽体,不同液体,设备进行升降,完成工件浸泡冲洗等工艺
出现反馈数值不准问题,更换后恢复。
由于该元件损坏频次较高,相关管理人员视为常见故障,没有进行详细分析,简单更换完事,归咎于元件质量差。

以下为具体拆检过程
1.编码器型号及主体
品牌:班纳BANNER
型号:BES38-06S6H-200
供电DC24V,200脉冲

2.分解过程及说明
拆下后盖,外壳铝合金,本体上有密封圈,配合紧密

PCB板元件有打胶

主IC

光电检测

码盘

拆卸过程中,光电发射及接收检测连接暴力搞断了

3故障分析
这个拆下来一段时间了,今天刚好无事进行拆卸分析,本来想着拆卸观察后再进行测量,无奈过程中大意排线断了,也不想再接了
所以只能推测分析
编码器结构简单,故障率应该很低
这个编码器都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出现故障,且夏季尤为频发,分析主要故障原因为环境问题造成编码器引线橡胶套老化,环境温度加上槽液水汽,影响码盘光电检测准确度
造成反馈输出脉冲异常

拆解分析完毕,元件选型有改进空间,可以降低故障率

个人分析请大家指正

楼主:
2楼预留
紫薯补腚

网友A:
橡胶老化就是一颗老鼠屎坏满锅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老化就是一颗老鼠屎坏满锅汤.

一看就是过来人,

网友B:
常坏常买 从厂家到公司内部一整个采购链条都有钱赚

网友:
老化,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坏常买 从厂家到公司内部一整个采购链条都有钱赚

嗯额,不能光从技术方面分析问题

网友C:
班纳的产品不便宜的,一个小小的漫反射感应头都要二百出头,但我们设备上用的,设备用到报废它都不会坏,市面上好多仿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班纳的产品不便宜的,一个小小的漫反射感应头都要二百出头,但我们设备上用的,设备用到报废它都不会坏,市 ...

同感,有时间我给你看看,我们这边就是关于这个开关的各种仿和假货

网友:
我们用的好像是另外一个牌子,小日本货

网友:
线的外皮完好无损,但那个套就不行了,材料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