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打蛋器”电机

楼主(2021-06-21):
打蛋器出现糊味,拆开看看
转子没有烧,“变压器”线圈烧了,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啊

零线直接接转子,火线通过“变压器”分成 快慢5个档位,再接转子

这个烧掉的线圈不像变压器啊,是不是单纯的通过线圈降压?达到快慢转速?

不要这个线圈,怎么让电机转起来?

简单加几个零件无法完成吧,打蛋器是120W的电机,直流好搞一点,交流要通过变压器获得吧

网友A:
这个是交流电机,不要线圈就别想了。你可以换个直流的永磁电机咯。

网友B:
“变压器”线圈就是定子线圈,多抽头的,通过改变接入线圈的多少,改变转速。

网友:
就像是交流风扇的快慢档,依靠线圈的多少来切换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线圈就是定子线圈,多抽头的,通过改变接入线圈的多少,改变转速。
...

“单边定子”也可以吗?一般像手电钻定子线圈,不是要环绕转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边定子”也可以吗?一般像手电钻定子线圈,不是要环绕转子吗

可以,罩极式电机

网友:
这个修的话要换定子线圈了,能买到合适的配件还好,买不到的话建议改直流

网友C:
交流电可以直接驱动串励电机而不需要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交流电机,不要线圈就别想了。你可以换个直流的永磁电机咯。

这是直流电机,虽然可以用在交流上。利用交流旋转磁场驱动的电机才是真交流电机。而这个,还是要电刷换向的,所以本质上是直流电机。

网友:
应该没有楼主定子绕组配件。不过线圈调速串励电机挺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可以直接驱动串励电机而不需要整流?

串激电机属于交直流两用电机,和普通永磁有刷电机的区别就是定子永磁铁被线圈取代,永磁直流电机由于定子是磁铁磁场恒定,因此只能工作在直流。串激由于定子被线圈取代,因此磁场可以根据输入瞬时极性改变,正负周期磁场极性同时转换,因此既可以交流也可以直流供电,因此可以看做定子转子磁场无论交流正负周期都保持设计指定规律。无论交流直流供电,转子都有整流子(换向器)换向,定子和转子磁场永远ns指定方向规律切换,整流与否不是必要条件~